[AT32F421] 只有Stm32f103 hex文件Pcb只有Swd,如何烧录?

楼主(2022-04-03):
如题,Stm32f103c8t6工程没有源文件只有Hex文件。PCB上没有Uart串口只有SWD口。工具有S Tlink v2及Daplink.如何把这个hex文件强制烧到at32f421里边去?用ST-link Utility编程软件编程的时候提示出错.烧录不成功。在此真心求教。

楼主:
刚才跟群友问了一下,用Jflash+jlink,直接不修改烧进去。不知道这方法走不走得通。

网友A:
用厂家的AT-link和icp软件。或者买一个j-link,用j-flash.

网友B:
用Dap link也可以烧录 ,用一个空的keil工程  ,下载时直接把本工程的hec文件替换为你需要下载的hex文件点下载。但注意你要下载的hec文件要修改哦。

网友C:
烧进去也运行不起来,有些外设比如iomux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进去也运行不起来,有些外设比如iomux不一样

说了很对,硬烧进去没有用的,运行不起来。只是脚位兼容里面的二进制并不兼容。

网友D:
通过SWD接口烧录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