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请问有没有mobus相关的例子呀?

楼主(2022-04-04):
请问有没有mobus相关的例子呀?

网友A:
这种例程非常多啊

请问华大HC32F460 Modbus 的3.5T时间怎么设定,用了例程的串口Timeout功能,但设定定时器比较匹配值处手册讲的 单位是 超时bits数,和例程设置的32000不清楚怎么对上的? 另外,Modbus协议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联接我的板子会出现通信断线问题,用keil在线调试观察到 一直进入串口中断,主循环内代码不执行。能判断哪里出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B:
哪个系列的芯片啊

网友C:
这个是最基本的通讯协议了

网友D:
这种网络上有的是 很多的

网友E:
楼主有芯片型号要求吗

网友F:
是485的通讯协议吗

网友G(2022-05-09):
引用 网友A:
这种例程非常多啊

我的板子程序,芯片是HC32F460KCTA,做从机和MCGS触摸屏通信

AC_ctrl-V1.3.2(2022.4.29) - 副本.zip

网友H:
论坛里搜搜,绝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