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 NMI 引脚是哪个?

楼主(2022-04-04):
GD32F407的NMI引脚是哪一个? 找类好久, 似乎没有看到。 求助!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不是脚,是一个向量地址

楼主:

类似于NXP的MCU, NMI与外部IO关联, 可以用作外部看门狗使能。 GD32的没有这个功能是么?

tyw
哈哈,木玩过,自己啃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类似于NXP的MCU, NMI与外部IO关联, 可以用作外部看门狗使能。 GD32的没有这个功能是么? ...

奇葩地藏在内部了。外部引脚没有NMI。

网友C:
没有设置外部引脚连接到NMI,只有CCS连到了N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