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三节锂电充电 PW4203 非充电时异常请教

楼主(2022-04-04):
三节锂电充电 SOP8 封装 PW4203 非充电时异常请教
是这样的,电路按官方的推荐电路,单纯接上12伏特的锂电池时,PW4203 会消耗1.5mA的电流,有少部分PW4203会炸裂和着火,请问是什么回事?此时并没有接输入充电电源的

楼主:
这是官方电路图

网友A:
要提供自己的图 和实物图

网友B:
有一个地方的,4脚的NTC两个电阻,用的越小,消耗电流越大,1.5MA应该是100K和100K吧,可以改2,300K试试就降低了。
还有炸裂和灶火,这个应该是尖峰电压影响吧,一般3节电池,拔插接上,输入端和电池端都要加电解电容100u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