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伙伴们使用国民技术产品有疑问或遇到问题,请跟贴~~

楼主(2022-04-04):
伙伴们好,该贴是为了更快的响应大家!

每天小版们会定期查看,对疑问与问题进行逐一回复,谢谢~~~

keil没有找到N32G455CEL7芯片包,怎么回事?
WB452关于DCDC工作时的原理,有相关手册吗?
对G455 flash 编程时会出现PGERR 关闭icache 后尚未发现问题,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请问032关于中断向量得如何设置修改
@hollow1 :耐心等待下,此主题应用笔记很快就能跟大家见面了
请问有出03X系列关于提高ADC采样精度的应用笔记不?

网友A(2025-07-10):
当然,你可以通过Nuvoton官方网站查找N32G45X的技术参考手册。

网友B:
可能是定时器中断响应延时导致,或者软件处理速度不够快。

网友C:
芯片设计可能忽略内置显示,需额外模块连接TFT/LCD。

网友D:
可以设立,方便提问与资料查询,加强交流与支持。

网友E(2025-06-10):
使用gcc库可以简化单片机编程,提高效率。

网友F:
因为计数器可能没有足够时间完成一个周期,或者外部信号不稳定。

网友G:
能否做成置顶帖,就像技术群那样,有问题,可以方便支援和快速查找。

网友G:
太给力了!谢谢技术支援!

网友H:
这是一个问题帖子吗

网友I:
中断处理要快,否则会错过事件。优化中断代码,减少延时。

网友J:
想要基于gcc的蓝牙栈,算法库,但不依赖Keil工具。可能需要寻找支持gcc的第三方蓝牙库。

网友K(2025-05-09):
国民G455的芯片,Timer2的CH1通道,无法正常输出PWM。有相关例程么?
CH1和ETR共用一个引脚,没有看到如何配置。
Timer4的CH1可以正常输出PWM。

网友L:
遗漏边缘可能因定时器分辨率不足,导致在快速变化时无法捕捉到

网友M:
在n32l40x中,配置串口USART,使能DMA和中断。通过中断接收数据,使用缓冲区和指针处理可变长度数据。

网友N:
你可以寻找开源的蓝牙栈和算法库,比如使用Linux的GCC编译器,适配到你的单片机。

网友O: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导致错过部分计时器事件

网友P:
一些芯片设计时可能侧重于成本和性能平衡,未集成显示接口,需外接TFT/LCD驱动模块。

网友Q(2024-07-18):
国民技术N32G003F5S7的NRST与PA0为同一引脚,手册说 PA0 管脚通过配置选项字节能关掉 Reset 功能,具体要怎么操作,能提供示例代码吗?或者能否把PA0配置成普通IO输出,不会触发复位,这样又要怎么配置?

网友R:
为什么连续捕获计时器有时会错过边缘?

网友S:
确实,如果有gcc库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T(2025-12-22):
没显示屏?加个TFT/LCD模块就能看显示了。

网友I:
可以的,将相关内容设为置顶帖,方便大家提问和查阅。

网友U:
中断优先级要设置得当,处理速度快,别让CPU闲着等太久。

网友V:
N32G457可能面向低功耗或成本敏感应用,省略了TFT/LCD接口以降低成本和功耗。

网友W:
可以用Keil uVision 或MDK来开发单片机项目。

网友C:
创建交流平台,便于问题解答和资料共享,促进互动和支持。

网友X:
确保中断优先级合理,处理流程高效,避免长时间占用CPU。

网友Y(2025-11-18):
遇到产品问题,找同行交流。国民技术论坛,大家快来分享经验吧!

网友Z:
检查中断响应时间和软件执行效率,优化程序。

网友L:
蓝牙栈、gcc和算法库是蓝牙开发的关键,可替代Keil进行编译,但可能需自行调整代码适配。

网友AA:
问答板块有助于快速解决问题,提升团队协作效率。

网友AB:
芯片可能不自带显示接口,得额外加模块。

网友AC:
中断响应要迅速,避免错过,需精简中断代码,缩短执行时间。

网友O:
N32G457芯片设计时可能更注重基础功能和性价比,没有集成显示接口,可能需要额外模块连接TFT、LCD等显示屏。

网友B:
建立清晰的提问指引,让交流更高效,资料查找便捷。

网友D:
可能是定时器预分频或捕捉设置错误导致部分信号未能正确捕捉。

网友M:
芯片没自带显示屏,得外加TFT/LCD模块。

网友AD: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或代码优化不足,需调整中断优先级并优化代码。

网友AE:
组织结构清晰,便于用户高效查找所需信息。

网友P:
在N32L40X中,配置串口使用DMA和中断,接收可变长度数据,首先设置串口为中断模式,再通过DMA控制器配置数据传输,使用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F:
想要GCC版本的蓝牙栈和算法库,又不想用Keil库,这挺有挑战性的。可以考虑开源蓝牙库或直接联系蓝牙库提供商看看是否提供GCC兼容版本。

网友V:
可能是时钟信号不稳定或硬件接触不良,导致计时器捕捉到的不完整边缘。

网友AG:
建立问答板块,便于提问查询,促进交流协作。

网友E(2025-10-15):
GCC库简化编程流程,加速单片机项目开发。

网友Z:
检查时钟源稳定性,优化软件算法减少延迟。

网友AH:
可以,这样方便大家提问和快速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AI:
如果有gcc库,开发单片机程序会方便很多。gcc库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函数和优化,让编程更高效。

网友AJ: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软件执行效率,优化代码减少延时。

网友I:
可能是定时器中断频率不够高,导致捕捉边缘时发生遗漏。需要调整定时器中断频率或增加软件滤波处理。

网友O:
可能是因为时钟频率不稳定或软件处理延迟,导致无法精确捕捉到电机的边缘信号。

网友W: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执行效率,优化中断处理逻辑。

网友A:
是的,N32G45x系列单片机的技术参考手册可以在Nuvoton官方网站上找到。

网友N(2025-09-10):
计数器周期不够或信号不稳,可能影响测量精度。建议增加滤波或检查硬件稳定性。

网友R:
连续捕获计时器错过边缘可能因为计数频率与信号频率不匹配,导致信号变化未完全被捕捉。确保两者同步,调整计数器频率或信号频率。

网友C:
可以尝试开源蓝牙库,如HC05/HC06模块的库,它们支持gcc,不需要keil。

网友AK:
N32G457强大可能因内部资源集中,可能为减少成本或简化设计,故意不集成TFT/LCD和驱动端口。

网友E:
遇到国民技术产品疑问,直接在评论区提问吧!我们一同解决。

网友AB:
有问题找伙伴,国民技术产品疑问交流,欢迎跟帖探讨。

楼主(2022-05-21):
引用 网友AL:
n32g455的数据手册,老版本有xfmc接口的介绍,新版本的手册将有关xfmc接口描述部分全部删除了,开发例程里x ...

可以直接联系技术支持,电话:0755-8691-6800  ,support@nationstech.com

网友AL:
n32g455的数据手册,老版本有xfmc接口的介绍,新版本的手册将有关xfmc接口描述部分全部删除了,开发例程里xfmc部分也完全删除了。请教下,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n32g455芯片不再支持xfmc接口?那么其它系列的芯片是否还支持xfmc接口?

网友AM:
求一个N32L40X 串口DMA 加中断的接收不定长数据例程

@一路向东 :121344259@qq.com
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AN:
N32G455的FAQ问题汇总中有  : 如果需要更高精度要求,需要软件配合做动态校准算法,设计参考“如何提高 RTC 计时精度应用笔记”

关于提高RTC计时精度的应用笔记有了吗,网站上好像找不到这个应用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早上好,我想知道开发资料和环境应该去哪里下载?我目前选用的是N32G457REL7这颗料,然后没找到对应的开发 ...

可以从国民技术官网下载,地址:
https://www.nationstech.com/inde ... xt=&key=N32G457

网友AO:
早上好,我想知道开发资料和环境应该去哪里下载?我目前选用的是N32G457REL7这颗料,然后没找到对应的开发资料,一脸懵。。。我的邮箱arlis.ke@outlook.com

@一路向东 :收到了!感谢!虽然官网不咋地,但是版主很尽心!感谢!
我发给你

网友AP(2022-04-11):
有45x  freertos 的例程吗?

@一路向东 :早上好!我这边刚收到N32G45REL7的开发板,目前没找到相应的datasheet和开发资料,我想问下我需要通过什么途径去获取呢?我的邮箱是arlis.ke@outlook.com,开发板上面丝印是N32G45XRL
@cyb999 : 留个百度网盘链接在这里,需要的可以去下载 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eSBqnvFX_MqC8bhbPKURQ 提取码:9xka
@一路向东 :邮箱是75611905@qq.com
@一路向东 :你好,方便的话能发我一份吗,学习一下,邮箱私信给你了
留个邮箱,我发给你,文件比较大

网友AQ:
请问具体是做什么项目,目前没有GCC环境下的协议栈库,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后面正式发布后会及时通知。

网友AR:
引用 网友AQ:
是哪一颗芯片?目前有IAR和KEIL两个平台的协议栈库;

N32WB03x, N32WB452

网友AS:
引用 网友AT:
如果是需要作为ADC的参考电压,在ADC初始化前面加上:(*((uint32_t*)(0x40001800+0x24))) |= 3 ...

首先多谢指导,解决了我的问题,其次想说,为啥用户手册上面不写清楚如何使用呢?希望尽快完善基础资料的编写,这样才能更好的支持贵公司。

网友AT:
引用 网友AS:
我使用的MCU是N32L406CB,看资料,ADC的内部有个参考电压(2.048V),但是没有写清楚如何使用? ...

如果是需要作为ADC的参考电压,在ADC初始化前面加上:(*((uint32_t*)(0x40001800+0x24))) |= 3<<19;
把这两个bit置1,分别是表示打开2.048v开关以及将其作为VREF基准源。

如果是仅仅要采样这个通道,参考SDK中ADC_TEMP例程。

网友AQ:
引用 网友AR:
想要 GCC 版本的蓝牙协议栈,算法库,不想用 keil ,但这些功能却只有 keil 的库。 ...

需求已经记录反馈,GCC的版本还未正式发布,最新库发布时第一时间在论坛公布相关信息,请关注论坛,谢谢。

网友AQ:
引用 网友AR:
想要 GCC 版本的蓝牙协议栈,算法库,不想用 keil ,但这些功能却只有 keil 的库。 ...

是哪一颗芯片?目前有IAR和KEIL两个平台的协议栈库;

网友AU:
国民技术代理,技术支持微信:18620364816

网友AR:
想要 GCC 版本的蓝牙协议栈,算法库,不想用 keil ,但这些功能却只有 keil 的库。

网友AV:
服务很贴心哟

网友AW:
N32G435的DMA详细映射通道表在哪,手册只给了默认的通道映射,如果我要重映射,这个没有任何介绍。能否更新

@N32MCU :这个我是知道的,比如我现在有一个USART1的TX,默认通道是CH1,我想重映射,我往哪个通道映射呢。总不能随便映射一个通道呀。
G535的DMA通道映射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通过函数配置某一外设和DMA通道的映射: void DMA_RequestRemap(uint32_t DMA_REMAP, DMA_Module* DMAy, DMA_ChannelType* DMAChx, FunctionalState Cmd)

网友AS:
我使用的MCU是N32L406CB,看资料,ADC的内部有个参考电压(2.048V),但是没有写清楚如何使用?

网友AX(2024-02-22):
用定时器连续捕获时会偶尔出现漏抓一个沿是为什么,确定信号源和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AY(2022-07-06):
再问,N32G430C8L7,可以用STLINK-V2的SWD方式调试吗?

网友AY:
请问,N32G430C8L7,内核是M4,是否有与STM32F103C8T6一样的位带功能?

网友AZ: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只要一将项目文件夹中usb相关的c、h文件挪出来单独新建一个文件夹后,在MDK中重新添加挪动了位置的文件,设置好魔术棒中相关头文件路径,编译下载后电脑就识别不出U盘了,bin文件也不一样了,是编译器问题吗?(注:不光是您这个例程,我自己的几个工程都这样,只要保持usb相关的非库文件在原src和inc文件夹中就没问题)

网友BA:
引用 网友BA:
031 内部运放在 内部可编程增益(PGA)模式下,只接正端输入的情况下,负端能否作为独立的IO口使用? ...

自己回,不建议这么用
pga模式下一般建议反向输入端的引脚不要用做其他功能 需要用就需要opa的内部mux与引脚完全断开 不然很容易有干扰

网友BA:
031 内部运放在 内部可编程增益(PGA)模式下,只接正端输入的情况下,负端能否作为独立的IO口使用?

网友BB:
您好,我正在使用N32WB452这个mcu。
目前的测试板是自己绘制的电路,使用的是24M晶振和32M的BLE晶振。按照手册的DCDC的BLE电路连接。
烧录完官方的ble slave例程之后串口输出会有err,请问是什么原因?
由于官方例程的代码按照8M晶振预定义,我在keil的项目设置里面加上了HSE_VALUE=24000000,这样系统时钟和串口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串口助手可以正常收到数据。但是蓝牙没有起来。
调了一下代码发现是ble_initdata_down()这个函数中调用的send_vendor_array和send_vendor_bypass_command会向串口报err,同时send_vendor_array中的eif_spi_recv_bytes函数返回总是E_WAIT。
以下是完整串口输出,其中receive re那行输出是我自己加的log_debug输出的:
system start...
err
receive re:-15,receive event:10,0,0,0,15.
err
err
receive re:-15,receive event:0,0,0,0,0.
err
receive re:-15,receive event:0,0,0,0,0.
err
receive re:-15,receive event:0,0,0,0,0.
err
bt init ok.
ble driver version V4.2_1127
err
receive re:-15,receive event:28,0,0,0,6.
err
err
receive re:-15,receive event:0,0,0,0,0.
err
receive re:-15,receive event:0,0,0,0,0.
err
receive re:-15,receive event:0,0,0,0,0.
err
err
receive re:-15,receive event:4,0,0,0,24.
err
err
receive re:-15,receive event:0,0,0,0,0.
err
receive re:-15,receive event:0,0,0,0,0.
err
receive re:-15,receive event:0,0,0,0,0.
err
err
猜测是晶振问题,因为我把晶振拆掉也有这些输出,但是我换了几次晶振和负载电容(8pf和15pf)都没有区别。这时候DCDC的输出是3.3V,BLE_DVDD的电容上电压是0.8V,总电源上的电流大概20mA。

网友:
N32G457这么强的片子为什么没有TFT LCD 驱动口啊?

网友BC:
请问下N32G032 M0核的如何实现更改中断向量地址,以前STM32的SYSCFG寄存器可以临时改变到SRAM启动,但是N32G032的启动方式更改是掉电保存的,一旦改到SRAM启动就再也连不上了

网友BD:
引用 网友AZ:
外部FLASH(W25Q64)模拟U盘没成功,帮忙给看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BD:
引用 网友BE:
你好,我想请教下 我把030的RTC自动唤醒例程改成进入睡眠模式下 通过WAKEUP唤醒。打印RTC时间,我这边测试 ...

这个是软件配置问题吧,修改WAKEUP中断方式和睡眠模式唤醒方式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F:
国民技术芯片库函数问题 Nationstech.N32G45x_Library.2.0.0,发现2个bug, 请帮忙确认是否确实存在?因为官网下载没找到,驱动库是否有更新?
如果同时初始化两个及以上的DMA通道,会出以下问题
1、QSPI_DMA配置第二通道时会将另一个通道的配置全部清零 QSPI->DMA_CTRL  = 0x00;
void QSPI_DMA_CTRL_Config(uint8_t TxRx,uint8_t TxDataLevel,uint8_t RxDataLevel)
2.DMA_DeInit函数里某一通道复位时会将其他通道一并复位:例如调试DeInit  DMA2_CH7,程序使用DMA2->INTCLR |= DMA2_CH7_INT_MASK; 调试结果为:DMA2_CH6也被复位了

网友BE:
你好,我想请教下 我把030的RTC自动唤醒例程改成进入睡眠模式下 通过WAKEUP唤醒。打印RTC时间,我这边测试的时候发现每次唤醒后RTC总是初始化,无法检测RTC在休眠时间是否运行,这个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怎么配置?我在网上找的都是STM32的资料,倒是32有VBAT脚,030没有

网友AZ:
外部FLASH(W25Q64)模拟U盘没成功,帮忙给看看

N32G457 USB外部FLASH-读卡器.zip

网友BF:
国民mcu不支持RS485使能引脚硬件自动控制及使能引脚延迟控制功能。需要软件实现发送和接收使能脚控制及延时,即软件拉高使能引脚,延时1ms,开启DMA+UART发送,DMA传输完成,延时2ms,使能引脚拉低。第一次延时,打算用定时器溢出更新事件或比较匹配事件,触发DMA+UART开启传输,实现不进定时器中断,硬件自动触发DMA传输。请问楼主,是否有类似似一个外设事件,触发另一个外设启动的例程?

楼主(2022-06-04):
引用 网友BG:
用什么环境开发?可以用Keil_MDK吗?

Keil  GCC IAR 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H:
请问有N32G45X的技术参考手册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3228806-1-1.html
如上地址可以下载所有资料

网友BI:
希望有库方面资料

网友BH:
请问有N32G45X的技术参考手册吗?

网友BG:
用什么环境开发?可以用Keil_MD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