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UART只开了RC中断 为啥也会有TXE中断?

楼主(2022-04-04):
UART, rc, stc, tc, ip
请问UART只开了RC中断 为啥也会有TXE中断标志呢?
    stc_uart_cfg_t    stcCfg;

    DDL_ZERO_STRUCT(stcCfg);

    ///< 开启外设时钟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Uart0,TRUE);///<使能uart1模块时钟

    ///<UART Init
    stcCfg.enRunMode        = UartMskMode1;          ///<模式1
    stcCfg.enStopBit        = UartMsk1bit;           ///<1bit停止位
    stcCfg.enMmdorCk        = UartMskDataOrAddr;     ///<
    stcCfg.stcBaud.u32Baud  = 9600;                  ///<波特率9600
    stcCfg.stcBaud.enClkDiv = UartMsk8Or16Div;       ///<通道采样分频配置
    stcCfg.stcBaud.u32Pclk  = Sysctrl_GetPClkFreq(); ///<获得外设时钟(PCLK)频率值
    Uart_Init(M0P_UART0, &stcCfg);                   ///<串口初始化

    ///<UART中断使能
    Uart_ClrStatus(M0P_UART0,UartRC);                ///<清接收请求
    Uart_ClrStatus(M0P_UART0,UartTC);                ///<清发送完成请求
    Uart_ClrStatus(M0P_UART0,UartTxe);               ///<清TX空请求
    Uart_EnableIrq(M0P_UART0,UartRxIrq);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art_DisableIrq(M0P_UART0,UartTxIrq);             ///<使能串口发送完成中断
    Uart_DisableIrq(M0P_UART0,UartTxEIrq);            ///<使能串口发送缓冲区空中断
    EnableNvic(UART0_IRQn, IrqLevel3, TRUE);         ///<系统中断使能

楼主:
是我哪里操作的不对么?比较困惑!

网友A:
什么是串口的rc中断啊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关掉这个中断啊

网友C:
中断标志位没有问题吗

网友D:
看一下主函数代码

网友E:
那可以进入rc中断吗

网友F:
在什么时候开始使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