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外部RAM如何利用

楼主(2022-04-04):
   请教大家:
我用xx32f435 ARM作为主控,配置了一片RA8873M,用它驱动800*480的7寸(TFT内置TFT驱动器的ARM,缺货严重,不得已而为之)。外挂了QSPI 的NOR FLASH,但没有外扩SDRAM。
   问题来了。系统中,需要较大的RAM空间,例如,用来解析/序列化JSON(用的是Cjson库)。可我的MCU中可用RAM也就200KB左右,捉襟见肘啊!
   于是我想到了,RA8873M中2块各1MB 的空闲RAM(共3MB,图层显示用了1MB),好大的2块肥肉啊!可惜它们不在MCU的线性空间,难以利用。
   目前,我所能想到的是,用它做虚拟磁盘....这对于解析/序列化JSON,没什么意义....
请教各位,这类外挂的,MCU不能直接访问的RAM,怎么利用?各大RTOS似乎也不待见它.....

网友A:
太牛了,你有各种办法,
我只会8875

网友B:
是要显示,还是要存储?

网友C:
利用打点和读点就行了,相当于写内存和读内存

网友D:
你这得看RA8873的使用手册,看看是否可以利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用不了RA8873的缓存区吧,我之前用RA8875,好像也不能用它的内部缓冲

网友F:
属实这芯片很有存储,但是好像用不了

网友G:
你可能需要改板了

网友H:
不能利用吧,这种如果想用的话,可能需要并口的方式,也得配合手册看看怎么用

网友I:
现在很少用了吧

网友J:
一般对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会用到外部的吧

网友K:
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自己编写读写函数,想让编译器把变量直接分配到RA8873中就别想了

网友L:
如何进行改版呢

网友M:
那得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N:
那跟主控芯片是什么连接方式呢

网友O:
芯片本身的存储容量不够用吗

网友P(2023-05-09):
通过读写RA8873的SDRAM(不用于显示部分)是可以利用的,只是要注意RA8873内部分SDRAM的数据形式是以颜色(16位色,或24位色等)格式存放的, 做好这个数据结构的转换就可以利用上

网友Q:
这得查数据手册吧

网友R:
太牛了,你有各种办法,

网友S:
我只会8875

网友T(2024-03-15):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U: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V: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W: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X: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Y: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Z: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AA: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AB: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