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FR2633可以使用外接7.3728MHz的晶振吗?

楼主(2022-04-04):
怎么配置?为了产生准确的115200波特率。例程里都是接低频晶振的

网友A:
同问!貌似我的FR6972,外接高频晶振,死活都切换不到mclk上面去。查看寄存器高频振荡错误标志是0,示波器看波形也震起来了。但是mclk就是不是这个晶振频率,而是内部真的mod那个频率。网上所有相关器件例子都是低频振动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