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103R8T6怎么配置IIC输入输出

楼主(2022-04-04):
想模仿STM32的IIC输入输出,不知道怎么配置,位带操作也没有,有没有大神指教一下

@LIzs6 :谢谢 资料真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7572-1-1.html,这链接教程里有讲IIC应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什么意思?是指配置IIC的操作还是指模拟IIC。

模拟IIC,配置输入输出怎么配置(意思是比较简便的方式)

网友B:
寄存器操作吧,v103好像不支持位带操作

网友C:
是要i2c,还是要位带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