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FR2633可以外接7.3728MHz的晶振吗

楼主(2022-04-04):
为了产生准确的115200波特率。怎么配置?我看例程里都是接低频晶振的,要不就是16M的DCO频率,精度也不高也不能整除

网友A:
看用户手册是不支持高频晶振,可以用FLL产生时钟,还是很稳定的,MSP430的UART支持分数分频,任意时钟频率都可以生成准确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