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FLASH写入错误

楼主:
操作STM32H743II6 FLASH写入 遇到的问题是  让程序单步执行, 写入正确, 全速运行, 写入总是不完整,比如我一次写入160个字节, 总是写入64或96字节后后面的无法写入,HAL_FLASH_Program 返回值是HAL_OK 并没有返回错误。

HAL_FLASH_Unlock();

Flash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WAITETIME, USER_FLASH_BANK);
if(FlashStatus == HAL_OK){
        for(j=0;j<NumToWrite;j++){
                ss[j] =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FLASHWORD, Flash_Addr_Work, (unsigned long long)pBuffer);
                Flash_Addr_Work += 32;
                pBuffer += 8;
        }
}

HAL_FLASH_Lock();

谢谢。

楼主(2022-04-05):
HAL版本
* @file    stm32h7xx_hal_flash.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2.0
  * @date   29-December-2017

HAL_FLASH_Program 做如下修改也没解决问题

                __ISB();
                __DSB();

//                do{
//                        *dest_addr++ = *src_addr++;                /* Program the 256 bits flash word */
//                }while (--row_index != 0);

                for(i=0;i<4;i++){
                        *dest_addr = *src_addr;                        /* Program the 256 bits flash word */
                        dest_addr++;
                        src_addr++;
                }

                __ISB();
                __DSB();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是HAL库的问题  用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库也有问题么?是不是更新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网上搜了下  应该是老版本的库中有BUG

网友C:
写入字节没有限制吧

网友D:
看来都要用新版本的啊

网友E:
不可避免的  不过总会更新

网友F:
会不会是芯片自己的问题啊

网友G:
还得实时更新库啊

网友H:
以前型号的没有发现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