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没有用过比PIC更难用的片子

楼主(2022-04-05):
有没有人用过比PIC更难用的单片机,请各位指点一下,想再长点见识,见识一下有没有更糟糕的开发工具

暂时没有

网友A:
c2000,cc26芯片锁住了比这个还要坑!

网友A:
除了msp430等系列外,德州仪器的大多数flash mcu芯片可以算得上天下第一坑!即使航空级别的芯片,设计的很垃圾!

网友B: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网友C:
表示没有用过PIC

网友A:
波音飞机应该大量使用德州仪器的芯片。

网友D:
二十年前用过PIC12C508,用于带防夹的汽车天窗,一键开,一键关,手动开,手动关,手伸进去还能自动弹开,关闭钥匙自动关闭,没有仿真器,没有FLASH芯片烧写,毎修改一次程序用紫外线擦除一刻钟。就是不停地改程序终于成功了,而且从不死机的程序。现在小鬼子的车大多还不能实现这些功能。现在谁有做比做这个更难的?

网友E:
用过,2001年,台湾省KB开头的芯片,比PIC还难用。当时也用PIC的16C54,16C508等等,25个字节SRAM,flash ROM超过512字节要复杂处理,用汇编,当时的C还不成熟。号称33条精简指令,但是用起来让人崩溃。

网友F:
楼主这是遭受了啥,哈哈。

网友G:
我个人反倒觉得PIC是最好用的单片机,就是贵了点。要说不好用,可能就中断系统的架构有点不如人意。但其它功能,我觉得是最稳定的。

网友H:
看开发环境熟悉程度吧,有一家R打头的MCU大厂,可以了解一下,可能更难!

网友I:
笙泉单片机。
4年前用过,从此不再碰。

网友J:
10年前用过一个特小众的单片机,只能汇编。

网友K:
无他,唯手熟而已
当年51用得爽的不行,
用过arm和pic之后,发现51太粗糙了,输入输出不严谨
但是pic也别夜郎自大,我大约50%的项目都碰到和芯片以及IDE相关的问题需要绕过。

网友L:
楼主的情绪不太高涨啊

网友M:
楼主觉得它哪里不好用了

网友N:
楼主是哪里不满意吗

网友O:
应该还行吧用起来

网友P:
楼主开发什么项目呢呀

网友Q:
哪有那么难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