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进入低功耗之后RTC 闹钟中断就会唤醒么?

楼主(2022-04-05):
进入低功耗之后RTC 闹钟中断就会唤醒么?

网友A:
进入深度睡眠,所有以低频晶振为时钟源的模块都可以唤醒MCU

网友B:
楼上说的在理

网友C:
那得看是什么模式的低功耗

网友D:
应该是可以唤醒的

网友E:
看你的时钟源是什么了

网友F:
可以试试看 如果不行就换一个时钟源

网友G:
实测一下看看鞥不能唤醒

网友H:
深度睡眠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