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 单片机的复位函数在哪里??

楼主(2022-04-05):
请问 单片机的复位函数在哪里??

楼主:
找了例程和必备的几个文件没找到呀!

网友A:
我记得是这么写的:NVIC_SystemReset();
这个是系统函数,应该所有ARM芯片都一样的写法,不针对某个品牌的MCU

网友B:
啥单片机?不喂狗搞死它就复位了

楼主:
你这有点儿粗暴

网友C:
看门狗不喂狗了,不就复位了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了例程和必备的几个文件没找到呀!

同问

网友E:
估计没找到例程

网友F:
想要定点复位吗

网友G:
还是得有个函数手册才好

网友H:
那就得多看现成的代码了

网友I:
找现成的代码抄一下

网友J:
要是能有函数库的详细说明就好了

网友K(2022-05-07):
国产的教程比较少,但是参考其他教程,大同小异

网友L:
国产例程不多的话参考一下某t的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