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双向可控硅导通,负载最大电压才130v,才半个周期导通?

楼主(2022-04-05):
大神们好:
有个基于MCU驱动双向可控硅控制灯亮度的问题,很是困扰,描述如下,希望得到过来人和高手们指点。
1. 原图图如下
2. AC220同步触发如下
3.收到过零点的时候,通过不同时间的延时去触发一个高脉冲,经过moc3052去导通双向可控硅,却发现,即使在延时很短(即: 可控硅导通时间应该很长)发现,灯不是亮的很明显,我测量了灯的AC电压,发现才AC 130V
4. 我看了一下示波器上负载的波形,貌似只有半个正玄波是导通的(由于不能上传视频)
4.困扰许久,不得其解,求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A:
驱动MOC3052用了多少脉宽?是不是保持到过零检测光耦输出高电平时才撤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MOC3052用了多少脉宽?是不是保持到过零检测光耦输出高电平时才撤销?

谢谢回复~
驱动3052用了200us的高电平脉冲来驱动,没有等到下一个过零检测的高电平。
我尝试改动200us/800us/1000us,效果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驱动3052用了200us的高电平脉冲来驱动,没有等到下一个过零检测的高电平。
我尝试改动200us/80 ...

也许看负载波形仅半周。
很像驱动不足。驱动光耦波形不应该是固定周期,应当等过零检测上跳时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看负载波形仅半周。
很像驱动不足。驱动光耦波形不应该是固定周期,应当等过零检测上跳时关闭。
...

你好,
大神,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如下图描述所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驱动3052用了200us的高电平脉冲来驱动,没有等到下一个过零检测的高电平。
我尝试改动200us/80 ...

将驱动信号改成全高电平试试,看看输出的是不是完整正弦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大神,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如下图描述所示??

是的。后面那个打勾波形对。软件还得做个超时保护,别有啥意外驱动到下半周了。
然后,还得检查你的软件,没准半周是它搞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驱动信号改成全高电平试试,看看输出的是不是完整正弦波

谢谢你的提示~
如果完全是高电平的话,能输出完整的正弦波的,测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大神,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如下图描述所示??

你得用双踪示波器看过零检测,和驱动Q2 波形。

检查软件是不是有BUG。不用着急加220VAC.安全第一
看这对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用双踪示波器看过零检测,和驱动Q2 波形。

检查软件是不是有BUG。不用着急加220VAC.安全第一

处理逻辑就是:收到SYN_AC220后,进入中断。
1. 延时一段时间(随占空比来定); 2输出SRC_TRIGGER高脉冲。
这2个信号,我看了一下波形,二者能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后面那个打勾波形对。软件还得做个超时保护,别有啥意外驱动到下半周了。
然后,还得检查你的软件, ...

我曾经做个类似的实验,却不料:
1, 就像你说的,处理这个时间上不做超时保护外,连同元器件的延时,很容易进入驱动到下半个周期,造成不能调光。
2.  这就是我后来,只做了一个200us高脉冲给可控硅的原因。

也许看负载波形仅半周。
很像驱动不足。驱动光耦波形不应该是固定周期,应当等过零检测上跳时关闭。”
-->大神,你上面的这个建议,我有点无法理解书上和一些经验的说法:给一个高脉冲去实现可控硅导通,然后可控硅在零点时候自动关闭“。  另外:你觉得这个现象还有其他原因需要考虑的吗?比如我的元器件参数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曾经做个类似的实验,却不料:
1, 就像你说的,处理这个时间上不做超时保护外,连同元器件的延时,很 ...

你用的光耦速度不清楚速度。看特性曲线不是特别快。  另外,AC220V 在低压时去触发,可能可控硅还未导通就被你关闭驱动。

所以触发前要算一下,可以用作触发的空间有多短。用过零检测上跳信号切断驱动也不一定来得及。可以根据实验启动内部定时器提早一点关闭驱动。

先调占空比50% 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最容易触发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曾经做个类似的实验,却不料:
1, 就像你说的,处理这个时间上不做超时保护外,连同元器件的延时,很 ...

双向可控硅触发灵敏度不是双向一致的。用短脉冲很容易造成触发不足。如果可控硅短脉冲都能触发,那么它就很危险,会吓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处理逻辑就是:收到SYN_AC220后,进入中断。
1. 延时一段时间(随占空比来定); 2输出SRC_TRIGGER高脉 ...

看你说驱动电平常高时。负载可以得到正弦波。那就改驱动脉宽。当然也可以减小两个限流电阻:光耦发光二极管限流,光耦输出限流。

网友C:
只要可以全部导通和正常的同步信号就是软件问题,
先弄一个同步计时器,用几个周期测试同步信号宽度,保存时间计数,以后实时更新这个计数值,防干扰可以加平均,这个就是你调整的时间参考了;
根据调整要求设定最小输出角度(时间),确定脉冲关闭位置;
根据芯片特性最简方式实现;

楼主:
xch, 谢谢你的这些很有思路导向的建议.
1"你用的光耦速度不清楚速度。看特性曲线不是特别快。  另外,AC220V 在低压时去触发,可能可控硅还未导通就被你关闭驱动。
所以触发前要算一下,可以用作触发的空间有多短。用过零检测上跳信号切断驱动也不一定来得及。可以根据实验启动内部定时器提早一点关闭驱动。
先调占空比50% 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最容易触发导通。"
双向可控硅触发灵敏度不是双向一致的。用短脉冲很容易造成触发不足。如果可控硅短脉冲都能触发,那么它就很危险,会吓导通。
3.看你说驱动电平常高时。负载可以得到正弦波。那就改驱动脉宽。当然也可以减小两个限流电阻:光耦发光二极管限流,光耦输出限流。
-->我当前做了一些实验,发现:
a. 同步中断进来后,只要延时片刻,比如600us,即使后面的时间全部拉高,都会达不到220V的负载输出。
b. 改变不同的延时,然后拉高(差不多到下一个过零中断的前400us),能得到不同的负载输出,最大约130V,如图我前面发的图片内容。
c. 这是我当前pcb板子上器件的参数,你帮我斟酌一下咧

网友D:
1、首先确认可控硅控制方式是否正确,也就是SRC_TRIGGER与输出是否同步,确认PWM频率是否合适
2、MOSFET管在导通及关闭是否正常,因为Cgs存在电容充放电而影响开关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h, 谢谢你的这些很有思路导向的建议.
1"你用的光耦速度不清楚速度。看特性曲线不是特别快。 ...

实验方法:
1、短路Q1 1,2,测量确定负载可以获得220VAC左右电压。注意负载必须是真实的。如果成功继续下一步。
2,短路U1 的PIN 4和6 ,测量确定负载可以获得220VAC左右电压。注意负载必须是真实的。如果成功继续下一步。
3,去掉U1 PIN4 6短路线。将Q2 PIN 2,3短路。测量确定负载可以获得220VAC左右电压。
4,去掉Q2 PIN 2,3短路线。将SRC_TRIGGER 接高电平。测量确定负载可以获得220VAC左右电压。
5,如果上述都通过,应该是触发硬件延时,包含软件延时问题。
迄今为止还没看到你说的正常相位关系的双踪波形。

网友E:
测下 220VAC 和 板子过零信号,看下过零信号和真实的过零点差多少时间?

楼主:
感谢xch, jxhzsq, mcu5i51
1. 这问题的原因可以定位了,就是我的这个可控硅选型:如果一直加高电平触发,负载能到220,但是如果占空比在70~88之间,负载电压能到130左右,但是如果占空比到了90,那么负载电压就上来了,能到220的正常电压了。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算普遍咧?
2. 在占空比改变的过程中,有交流的滋滋滋声音,是否也属于正常??如果出掉R6 & C2的滤波,对于纯感性的灯泡而言,是否可行?(这时候好像没有滋滋滋声音了)

楼主:
感谢xch, jxhzsq, mcu5i51,xcf8415
1. 这问题的原因可以定位了,就是我的这个可控硅选型:如果一直加高电平触发,负载能到220,但是如果占空比在70~88之间,负载电压能到130左右,但是如果占空比到了90,那么负载电压就上来了,能到220的正常电压了。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算普遍咧?
2. 在占空比改变的过程中,有交流的滋滋滋声音,是否也属于正常??如果出掉R6 & C2的滤波,对于纯感性的灯泡而言,是否可行?(这时候好像没有滋滋滋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下 220VAC 和 板子过零信号,看下过零信号和真实的过零点差多少时间?

感谢xch, jxhzsq, mcu5i51,xcf8415
1. 这问题的原因可以定位了,就是我的这个可控硅选型:如果一直加高电平触发,负载能到220,但是如果占空比在70~88之间,负载电压能到130左右,但是如果占空比到了90,那么负载电压就上来了,能到220的正常电压了。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算普遍咧?
2. 在占空比改变的过程中,有交流的滋滋滋声音,是否也属于正常??如果出掉R6 & C2的滤波,对于纯感性的灯泡而言,是否可行?(这时候好像没有滋滋滋声音了)

网友F:
1.搞懂市电频率的检测机制,也就是过零信号SYN_AC220给你的中断时间,必须要与市电跟随;
2.搞懂可控硅工作的原理及应用场景;
3.该电路的目的是要现实90---220V无极调光,可控硅的导通角是每两个过零信号之间的有效时间,超过了过零时间就没有意义了,
4.要实现完全关断,最好加继电器同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方法:
1、短路Q1 1,2,测量确定负载可以获得220VAC左右电压。注意负载必须是真实的。如果成功继续下 ...

由于原来的板子被搞得样子,以及有部分的PCB画得不对,重新打了个板子焊接。

又出现新的问题了:当不接负载时,Lamp两端的波形(接示波器)和原来的AC220v很匹配,根据不同的占空比来实现导通,
然而,一旦我接上白炽灯100w,示波器的电压波形突然变为0,有时候波形闪烁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百思不得其解,xch大神,你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搞懂市电频率的检测机制,也就是过零信号SYN_AC220给你的中断时间,必须要与市电跟随;
2.搞懂可控硅工作 ...

由于原来的板子被搞得样子,以及有部分的PCB画得不对,重新打了个板子焊接。

又出现新的问题了:当不接负载时,Lamp两端的波形(接示波器)和原来的AC220v很匹配,根据不同的占空比来实现导通,
然而,一旦我接上白炽灯100w,示波器的电压波形突然变为0,有时候波形闪烁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百思不得其解,这位大神,你遇到过吗?求指教(原理图见上楼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方法:
1、短路Q1 1,2,测量确定负载可以获得220VAC左右电压。注意负载必须是真实的。如果成功继续下 ...

xch, 请教一下,为什么你总是提到“负载要必须真实的”?
看来我今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没有负载的时候,负载两端的图形和输入的AC220波形同步,(注意,我这里是和原始的AC220V同步)
但是加上负载,就没有了电压了。
问题: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盼你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h, 请教一下,为什么你总是提到“负载要必须真实的”?
看来我今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没有负载的时候, ...

相当于Q1 是开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Q1 是开路的。

xch大神,如果相当于Q1开路,那么这时候,比如负载两端的电压和示波器表现出来的图形说明了什么咧?
不解。

还有,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定位软件没有问题,而是硬件的问题大写,可控硅的参数不对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h大神,如果相当于Q1开路,那么这时候,比如负载两端的电压和示波器表现出来的图形说明了什么咧?
不解 ...

你的示波器电源是否隔离了市电?

U1本身可以驱动高阻值负载。

网友A:
我怀疑你使用示波器方法有问题。一直没看到双踪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使用示波器方法有问题。一直没看到双踪波形。

哦,忘记了
我个你贴个图片
1. 不带负载,白炽灯两端的电压波形,可以调整的占空比的,黄线为市电交流AC220输入线,蓝色为负载灯的两端电压波形
2. 带负载,白炽灯,立即只有半波图片
3. 我不能给视频文件,xch,可以加一下你微信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2ODc2NHwwMGUwYjZiYnwxNzU5NzEzNTQ4fDB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使用示波器方法有问题。一直没看到双踪波形。

xch大神,可以加一下你微信吗?
或者你给我搭个招呼,我没有权限和你沟通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忘记了
我个你贴个图片
1. 不带负载,白炽灯两端的电压波形,可以调整的占空比的,黄线为市电交流AC2 ...

还是怀疑可控硅。这可控硅没准是单向的

网友A:
用四个二极管整流给可控硅。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xch大神,可以加一下你微信吗?
或者你给我搭个招呼,我没有权限和你沟通咧。 :-)
...

谢谢咯~
加你了,盼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怀疑可控硅。这可控硅没准是单向的

我用的是BT134S,这是单向的可控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BT134S,这是单向的可控硅吗?

仅搜到 BAT134  双向。BAT134s  不知道是不是。 s 是不是Single direction?

网友G(2022-06-30):
一、根据3052的数据手册,建议把R1改小(270到330欧姆之间)
二、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取消R5,R4因为看不到阻值,修改到300到500欧姆之间。
三、以当前现象来看,主要的是R4影响。因为以现在的电路来看,双向可控硅工作在一、三象限。一象限驱动电流在5毫安,而三象限电流在11毫安,这个差的有点大了,所以造成了只能驱动一半的情况。(原来没有看到这个的数据手册)
  希望作者还能够测试一下,并且反馈一下结果。

网友H(2023-05-31):
引用 网友G:
一、根据3052的数据手册,建议把R1改小(270到330欧姆之间)
二、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取消R5,R4因为看不到 ...

插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