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深度睡眠模式唤醒之后相当于复位么?

楼主(2022-04-05):
请问深度睡眠模式唤醒之后相当于复位么

楼主:
还有睡眠前后都有什么操作呀?

网友A:
应该有区别吧,不然休眠有什么用

网友B:
系统进入深度休眠状态,不会改变端口状态。
懒人就什么都不管,只管进深度睡眠模式。
如果确实有什么特殊癖好的话,那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C:
跟复位是两码事

网友D:
不会的 复位一切都从头来

网友E:
睡眠醒过来了就是出栈的过程感觉

网友F:
是不一样的两个操作

网友G:
复位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H:
睡眠是一种低功耗形式

网友I(2022-05-06):
能比复位好一点点,就是启动比重启快一些

网友J:
好像不是,因为时钟啊什么都会正常运行的

网友K:
这个看你关闭了什么外设,有些外设没关闭就不相当于复位

网友L:
复位来说我觉得是所有寄存器置位,但是深度睡眠唤醒之后好像不这样

网友M:
相当于部分复位,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N:
深度睡眠还是要保证MCU内核要运行的,所以应该不相当于复位吧

网友O:
深度睡眠是关闭不用的外设,还有部分外设是要用的

网友P:
不相当于,但是可以近似于

网友Q:
感觉不应该等于复位吧,但是没用到的外设被关闭了的那种,就属于复位了

网友R:
应该是比复位快,少了一些不需要复位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