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RisicV的MCU有没有低功耗的呀?

楼主(2022-04-05):
请问RisicV的MCU有没有低功耗的呀?

网友A:
您好,基于RISC-V内核低功耗应用MCU可以看下我们的高性能&低功耗CH32V203系列MCU,在兼顾高性能(系统主频较同类产品翻倍,支持144MHz,并集成双USB,CAN,OPA,4串口等),还具有不错的低功耗参数(功耗参数相较于专用低功耗系列在Run模式和Sleep模式降低一半以上)。大致参数对比如下:

网友B:
基于RISCV的低功耗片子,现在还很少吧。

网友C:
你以为一群野狗抄作业能成仙?

网友D:
5楼说的这么犀利的话是啥意思

网友E:
目前都还是标准型MCU吧

网友F:
性能更强,功耗还低

网友G(2022-12-07):
感觉RISC-V的芯片,低功耗方面还是不如arm

网友H:
你可以试试吗,其实现在MCU的功耗都很低了,就算是常规功耗,进入休眠模式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I:
你把主频降下来一些,基本就可以降低很大一部分功耗了

网友J:
低功耗的话,你选择其他MCU呗,比如ST的L系列,低功耗属实不错

网友K:
应该也算是有,但是低功耗效果不是很好,照比arm内核L系列的来说

网友L:
CH32V203系列,低功耗这个也是相对的

网友M:
看你的低功耗怎么定义,大部分mcu的低功耗都是靠进入特定工作模式来实现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看你的低功耗怎么定义,大部分mcu的低功耗都是靠进入特定工作模式来实现的。 ...

如果进入低功耗模式时长占比不大的话,也要考虑每Mhz所需功耗。
有人实测过CH32V的每Mhz所需功耗确实比STM32要低很多,为STM32的三分之一左右。

网友O:
CH32V203功耗就很低

网友P(2023-01-09):
降低频率就是可以降低芯片功耗的。

网友Q:
天下代码一大抄,哈哈啊

网友R:
有低功耗的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