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芯和多芯铜线哪个电流大?

楼主(2022-04-05):
单芯就是一根粗铜线,硬的。
多芯就是多根细铜线,软的。
我印象里是多芯线的电流更大。因为“趋肤效应”,电流主要在电线表面走。多芯线的表面积大,所以能通过更大电流。但又看到这个表,说单芯线的电流大:

请问到底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趋肤效应  高频才有的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趋肤效应  高频才有的效应

那对低频,电流应该一样?可看一楼表格,还是单芯的电流大!

网友B:
因为单股的散热条件非常好。而多股的咸菜中间芯线散热靠非常小的与外导体接触散热,最快烧毁。所以

网友C:
同等粗细的情况下,我认为多股的大。电流只在金属表面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766052225765959340.html看看这个回复。

5楼 7 楼观点相反。
看来主要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E:
请楼主注意:多芯与多股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楼主注意:多芯与多股的区别

谢谢。是多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