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这是什么电路,没见过啊!

楼主(2022-04-05):
像是一种滤波电路

@xmar :不能取消,不然容易自激。
很可能是个错误。不如取消C97。

网友A:
这是变异的BUF设计,C97,R145是为了驱动容性负载设计的相位校正,此电阻叫隔离电阻。R147是为了平衡失调电压。提升直流性能精度及跟踪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变异的BUF设计,C97,R145是为了驱动容性负载设计的相位校正,此电阻叫隔离电阻。R147是为了平衡失调电 ...

有没有相关资料推荐,增加下认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资料推荐,增加下认识。谢谢!

上TI的模拟论坛或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97  才 10pF , 不能算做 积分 电容 ,

不看 C97  楼主 觉得 是什么电路呢 !?  ...

说是电压跟随器吧,跟常用的又不太一样,感觉怪怪的,我这些天在抄板,一台美国设备上的。有些地方不太理解,还得烦劳大神们给予支持,有回报

楼主:
原来完整的图是这样的,是个霍尔电流采样电路,用在一种特殊的电焊机上,这种设备对经常会发出高频信号,所以对抗干扰有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变异的BUF设计,C97,R145是为了驱动容性负载设计的相位校正,此电阻叫隔离电阻。R147是为了平衡失调电 ...

对于理想运放跟随器,C97=10pF与C97=10uF没有差别!就是非理想运放,C97的影响甚微。其实无法相位校正。除非改为同相放大器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理想运放跟随器,C97=10pF与C97=10uF没有差别!就是非理想运放,C97的影响甚微。其实无法相位校正。除 ...

另一意思,防自激。环路增益的相位校正!!!!

@xmar :要根据原厂提供相应的小信号开环增益,相位图来定参数的,不是按理想OP设定的。这个电路TI的工程师专门在微博上发过一份设计指南。
对于运放或理想运放,跟随器反馈电阻R147等于0R或者1000K是无差别的!因此,R147并联电容毫无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完整的图是这样的,是个霍尔电流采样电路,用在一种特殊的电焊机上,这种设备对经常会发出高频信号,所 ...

应是底线可调的半波整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底线可调的半波整流电路。

怎么讲?

网友A:
当输入端电压大于V+时,闭环断开,输出是原信号,反之,输出被限制在V+端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端电压大于V+时,闭环断开,输出是原信号,反之,输出被限制在V+端的电压。 ...

你说的是前半部分地电路吧?后边那个跟随器典出何处?有解答吗?我没找到资料,因为我抄的这个电路上有好几处都是这么弄的,所以必须要搞明白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前半部分地电路吧?后边那个跟随器典出何处?有解答吗?我没找到资料,因为我抄的这个电路上有好 ...

https://edu.21ic.com/lesson/105,这个糸列视频培训能解决你的问题。稳定性分析。

网友D:
不是负反馈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edu.21ic.com/lesson/105,这个糸列视频培训能解决你的问题。稳定性分析。 ...

就是这个!谢谢大神!

网友E:
比例积分电路,典型的运放电路。

网友F:
容性负载补偿,可以去看Analog的文档

网友G:
不是把高频信号选出来让负反馈去消除高频信号的干扰吗?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2022-05-11):
引用 网友G:
不是把高频信号选出来让负反馈去消除高频信号的干扰吗?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

看14楼!

网友H:
PID补偿电路的一种应用,这里只用到P和I,即比例积分电路,用于积分补偿。一般在多级运放中用于调相,主要是防止负反馈振荡。

网友I(2022-06-29):
TI的官网搜索 跟随器振荡   其中有个论坛帖子里,官方的工作人员,推荐使用这种电路和微调部分阻容值 来保证跟随器输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