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没有__main函数

楼主:
__main函数似乎是keil编译器自动生成,用来初始化堆栈的函数?是不是只要有main.c就会自动生成__main函数呢?但是系统报错了,说未定义的类型,不知道问题在哪啊……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2022-04-07):
你用的什么,怎么会自动生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怎么会自动生成呢

是用keil进行纯软件仿真,keil是keil5的版本,芯片是ARM公司的cortex_M0,但是编译没法通过,我猜可能是启动文件里面有问题……看实例都是直接在启动文件中写跳转到__main函数,请问__main函数是需要自己写吗?

楼主:
附咱写的启动文件
;<h> Stack Configuration
;<o>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Stack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初始化栈

;<h> Heap Configuration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3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heap_limit

PRESERVE8
THUMB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Reset Handler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WATL_1                ;IRQ0 Handler
                        DCD  WATL_2                ;IRQ1 Handler
                        DCD  WATL_3                ;IRQ2 Handler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Reset_Handler      PROC
                          GLOBAL Reset_Handler
                          ENTRY
                          IMPORT __main
                          LDR R0, = __main
                          BX R0
                          ENDP

WATL_1               PROC
                          EXPORT WATL_1 [WEAK]
                          IMPORT WAL1
                          PUSH {R0,R1,R2,LR}
                          BL WAL1
                          POP  {R0,R1,R2,PC}
                          ENDP

WATL_2               PROC
                          EXPORT WATL_2  [WEAK]
                          IMPORT WAL2
                          PUSH{R0,R1,R2,LR}
                          BL WAL2
                          POP{R0,R1,R2,PC}
                          ENDP

WATL_3               PROC
                          EXPORT WATL_3  [WEAK]
                          IMPORT WAL3
                          PUSH{R0,R1,R2,LR}
                          BL WAL3
                          POP{R0,R1,R2,PC}
                          ENDP
;接下来为初始化堆栈,系统自动处理

            ALIGN 4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网友B:
__main()函數是不用自己寫的,是編譯器自動生成的,它在執行用戶main()之前被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__main()函數是不用自己寫的,是編譯器自動生成的,它在執行用戶main()之前被調用。 ...

好像是这样的,但编译器还是报错了,说__main没有定义,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没用过纯软件仿真,
一直觉得那个不靠谱

楼主:
经过排查,结果竟然是
开始选择芯片时选错了,没有选到具体的芯片cortex M0而选了一个M0的类,所以keil找不到芯片,无法初始化
震惊,此贴完结,供参考

网友C:
原来是芯片选错了

网友D:
怎么还有个横杠

网友E:
看着像是汇编程序啊

网友F:
这个错误 那应该是不能识别芯片啊

网友G:
难道下载的时候不报错吗

网友H:
尽量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I:
跟代码没有关系

网友J:
这种错误很容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