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ltium:加个零件,所有零件都搬家了!原来……

楼主(2022-04-05):
原先有电路, PCB 也画好了。
今天在电路里加了个 R0,然后 Update PCB,R0 出现在 PCB 右方。
可是我只要一拖它,所有零件都跟着动!
可我明明没有 Select 它们。我还专门 DeSelect 了,也没用。

后来发现我拖的不是 R0,而是那块紫色的方块,应该表示所有的零件,所以大家都动了。
果然勇于提问就是强迫自己思考啊!

网友A:
把ROOM区哉删除即可。

网友B:
把那个红色半透明的区域删除

网友C:
ROOM的问题,默认从原理图更新到PCB时有一个选项,你可以不选导出ROMM区,如果有ROOM区了,就把那个紫色的框填充区域删除掉。

网友D:
基本操作。删除即可。我一般一开始就把他们删除,

网友E:
room还是有用的,特别是多个原理图。暂时不用,可以隐藏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