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84c12a-3上电后一直复位

楼主(2022-04-05):
HT84c12a-3上电后一直复位,请问大神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单片机复位的方式有以下几种:1.上电复位
                                             2.看门狗复位
                                             3.复位脚复位
                                             4.软件复位
                                             主要看最后3点

楼主:
工作几秒就复位

楼主:
好像是定了时间一样,每次都是一样的时间复位,大楷5-6秒复位一次,请问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