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MM32生态] 【MM32F032 eMiniBoard】简易示波器

楼主(2022-04-0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效果:

1.介绍
一直想搞一个示波器,今天发现手头上有一款灵动的开发板,而且上面刚好有3个电位器,似乎电位器是灵动的标配,先拿这个练练手。

2.设计
首先需要一款屏幕,手头上有一款非常常用的OLED屏幕,屏幕的分辨率是128x64的,虽然分辨率不高,但是做个简易示波器还是够用的,由于直接接的芯片的ADC管脚,所以检测的电压只有0~3.3V,不过这个对于一般情况还是够用的。
首先来看看这款【MM32F032 eMiniBoard】开发板上的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我这款和图片上这款外部资源是一样的,除了主控不一样。

图1

这里选择官方的LibSamples中I2C的【I2C_EEPROM_Polling】进行项目修改,需要先将屏幕给驱动起来,先实现IIC通信,这里采用软件IIC,先试试效果。

图2

/*
        @brief                        延迟1us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
        //uint8_t i = 5;
        //while(num--)
        //{
        //        while(i--);
        //}
        //__nop();
        __nop();

}

/*
        @brief                        初始化OLED与单片机的IO接口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选择控制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设置为通用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输出速率为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A

        OLED_SCLK_Set();        //设PB6(SCL)为高电平
        OLED_SDIN_Set();        //设PB7(SDA)为高电平
}

/*
        @brief                        模拟IIC起始信号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IIC_Start(void)
{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
        OLED_SDIN_Set();        //信号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OLED_SDIN_Clr();        //信号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

/*
        @brief                        模拟IIC停止信号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IIC_Stop(void)
{
        OLED_SDIN_Clr();        //信号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OLED_SDIN_Set();        //信号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

/*
        @brief                        模拟IIC读取从机应答信号
        @param                        无
        @retval                        无
*/
static unsigned char IIC_Wait_Ack(void)
{
        unsigned char ack;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OLED_SDIN_Set();        //信号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
        delay(1);        //延迟1us

        if(OLED_READ_SDIN())        //读取SDA的电平
                ack = IIC_NO_ACK;        //如果为1,则从机没有应答
        else
                ack = IIC_ACK;                //如果为0,则从机应答

        OLED_SCLK_Clr();//时钟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return ack;        //返回读取到的应答信息
}

/*
        @brief                        IIC写入一个字节
        @param                        IIC_Byte:写入的字节
        @retval                        无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定义变量
        for(i=0;i<8;i++) //for循环8次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为传输数据做准备
                delay(1);        //延迟1us

                if(IIC_Byte & 0x80)        //读取最高位
                          OLED_SDIN_Set();//最高位为1
                else
                        OLED_SDIN_Clr();        //最高位为0

                IIC_Byte <<= 1;  //数据左移1位
                delay(1);        //延迟1us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产生上升沿,把数据发送出去
                delay(1);        //延迟1us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delay(1);        //延迟1us

        while(IIC_Wait_Ack());        //从机应答
}
软件IIC的H文件如下:
#ifndef _I2C_SOFTWARE_H
#define _I2C_SOFTWARE_H

#include "hal_device.h"
#include "hal_conf.h"
#include "stdio.h"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PB6(SCL)输出高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PB6(SCL)输出低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PB7(SDA)输出高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PB7(SDA)输出高
#define                 OLED_READ_SDI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7)        //读取PB7(SDA)电平

#define        IIC_ACK                0                //应答
#define        IIC_NO_ACK        1                //不应答

void OLED_GPIO_Init(void);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void OLED_IIC_Start(void);
void OLED_IIC_Stop(void);

#endif
最后我们只需要调用【Write_IIC_Byte】这个函数对屏幕进行操作即可。
然后就是屏幕的显示了,这里创建一块显存用于存储屏幕需要显示的内容。
//OLED的显存
//存放格式如下.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uint16_t OLED_GRAM[128][8];
然后每次对屏幕处理完成之后,再调用将显存数据显示到屏幕上的函数。
//更新显存到LC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
            OLED_WR_Byte(OLED_GRAM[n][i],OLED_DATA);
        }
}
使用这种方式的优点就是可以让整个屏幕一块进行显示,而不会导致一部分一部分显示,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就是屏幕的初始化了,这一步参照官方的即可。
/*
        @brief                        OLED初始化函数
        @param                        无
        @retval                        无
*/
void OLED_Init(void)
{
        #if Software_IIC_EN
        OLED_GPIO_Init();        //GPIO口初始化,软件i2c
        #else
        I2CInitMasterMode();
        #endif
        delay_ms(200);        //延迟,由于单片机上电初始化比OLED快,所以必须加上延迟,等待OLED上复位完成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80,OLED_CMD);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默认0X3F(1/64)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默认为0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电荷泵设置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bit2,开启/关闭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 //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5:4]配置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对比度设置
        OLED_WR_Byte(0xEF,OLED_CMD); //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3:0],PHASE 1;[7:4],PHASE 2;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开启显示
        OLED_Clear();
}
示波器主要需要采用的就是画线了,这个使用ZLG的GUI中的【GUI_Line】函数,代码有点多,但是我还是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
* 名称:GUI_HLine()
* 功能:画水平线。
* 入口参数: x0     水平线起点所在列的位置
*           y0      水平线起点所在行的位置
*           x1      水平线终点所在列的位置
*           color   显示颜色(对于黑白色LCM,为0时灭,为1时显示)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对于单色、4级灰度的液晶,可通过修改此函数作图提高速度,如单色LCM,可以一次更
*      新8个点,而不需要一个点一个点的写到LCM中。
****************************************************************************/
void  GUI_HLine(uint16_t x0, uint8_t y0, uint16_t x1, uint8_t color)
{
    uint8_t  temp;
    if(x0>x1)               // 对x0、x1大小进行排列,以便画图
    {
        temp = x1;
        x1 = x0;
        x0 = temp;
    }
    do
    {
        OLED_DrawPoint(x0, y0, color);   // 逐点显示,描出垂直线
        x0++;
    }
    while(x1>=x0);
}
/****************************************************************************
* 名称:GUI_RLine()
* 功能:画垂直线。
* 入口参数: x0     垂直线起点所在列的位置
*           y0      垂直线起点所在行的位置
*           y1      垂直线终点所在行的位置
*           color   显示颜色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对于单色、4级灰度的液晶,可通过修改此函数作图提高速度,如单色LCM,可以一次更
*      新8个点,而不需要一个点一个点的写到LCM中。
****************************************************************************/
void  GUI_RLine(uint16_t x0, uint8_t y0, uint8_t y1, uint8_t color)
{
    uint8_t  temp;
    if(y0>y1)       // 对y0、y1大小进行排列,以便画图
    {
        temp = y1;
        y1 = y0;
        y0 = temp;
    }
    do
    {
        OLED_DrawPoint(x0, y0, color);   // 逐点显示,描出垂直线
        y0++;
    }
    while(y1>=y0);
}

/****************************************************************************
* 名称:GUI_Line()
* 功能:画任意两点之间的直线。
* 入口参数: x0                直线起点的x坐标值
*           y0                直线起点的y坐标值
*           x1      直线终点的x坐标值
*           y1      直线终点的y坐标值
*           color        显示颜色(对于黑白色LCM,为0时灭,为1时显示)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操作失败原因是指定地址超出有效范围。
****************************************************************************/
void GUI_Line(uint32_t x0, uint32_t y0, uint32_t x1, uint32_t y1,uint8_t color)
{
   int32_t   dx;                                                // 直线x轴差值变量
   int32_t   dy;                                  // 直线y轴差值变量
   int8_t    dx_sym;                                        // x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int8_t    dy_sym;                                        // y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int32_t   dx_x2;                                        // dx*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int32_t   dy_x2;                                        // dy*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int32_t   di;                                                // 决策变量

   dx = x1-x0;                                                // 求取两点之间的差值
   dy = y1-y0;

   /* 判断增长方向,或是否为水平线、垂直线、点 */
   if(dx>0)                                                        // 判断x轴方向
   {  dx_sym = 1;                                        // dx>0,设置dx_sym=1
   }
   else
   {  if(dx<0)
      {  dx_sym = -1;                                // dx<0,设置dx_sym=-1
      }
      else
      {  // dx==0,画垂直线,或一点
         GUI_RLine(x0, y0, y1, color);
               return;
      }
   }

   if(dy>0)                                                        // 判断y轴方向
   {  dy_sym = 1;                                        // dy>0,设置dy_sym=1
   }
   else
   {  if(dy<0)
      {  dy_sym = -1;                                // dy<0,设置dy_sym=-1
      }
      else
      {  // dy==0,画水平线,或一点
         GUI_HLine(x0, y0, x1, color);
               return;
      }
   }

   /* 将dx、dy取绝对值 */
   dx = dx_sym * dx;
   dy = dy_sym * dy;

   /* 计算2倍的dx及dy值 */
   dx_x2 = dx*2;
   dy_x2 = dy*2;

   /* 使用Bresenham法进行画直线 */
   if(dx>=dy)                                                // 对于dx>=dy,则使用x轴为基准
   {  di = dy_x2 - dx;
      while(x0!=x1)
      {
         OLED_DrawPoint(x0, y0, color);
         x0 += dx_sym;
         if(di<0)
         {  di += dy_x2;                        // 计算出下一步的决策值
         }
         else
         {  di += dy_x2 - dx_x2;
            y0 += dy_sym;
         }
      }
      OLED_DrawPoint(x0, y0, color);                // 显示最后一点
   }
   else                                                                // 对于dx<dy,则使用y轴为基准
   {  di = dx_x2 - dy;
      while(y0!=y1)
      {
         OLED_DrawPoint(x0, y0, color);
         y0 += dy_sym;
         if(di<0)
         {  di += dx_x2;
         }
         else
         {  di += dx_x2 - dy_x2;
            x0 += dx_sym;
         }
      }
      OLED_DrawPoint(x0, y0, color);                // 显示最后一点
   }
}
然后将ADC例程中的【ADC_Polling】项目相关文件拷贝到项目工程中,主要有【adcx.c】和【adcx.h】文件,最后在函数中实现读取ADC值同时显示OLED就可以了。
vu16 ADCVAL;
float fValue = 0;
float fValue_last = 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is main entrance.
/// @param  None.
/// @retval  0.
////////////////////////////////////////////////////////////////////////////////
int main(void)
{
    uint8_t x_axis = 0;
    float y_axis = 0;

    DELAY_Init();

    ADC1SingleChannel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6,0,(uint8_t *)"Oscilloscope");// OLED TEST

    GUI_Line(0, 17, 127, 17, 1);
    OLED_Refresh_Gram();

        while(1)              //无限循环
        {

        ADCVAL = GetAdcAverage(5);
        fValue = ((float)ADCVAL / 4095) * 44; //use 3.3V as VDD
        OLED_ShowNum(0, 18, fValue / 44 * 3300, 4, 16);

        GUI_Line(x_axis, 64 - fValue_last, x_axis + 1, 64 - fValue, 1);
        fValue_last = fValue;
                OLED_Refresh_Gram();
        x_axis++;
        y_axis++;
        if(x_axis >= 127)
        {
            x_axis = 0;
            OLED_Fill(0, 18, 127, 63, 0);
        }
        }
}
这样简易示波器就完成了!
3.演示
先接上OLED屏幕,接线如下图所示。

图3

接线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图4

给屏幕来个特写,左上角显示的是电压的值,波形显示电压的变化。

图5

4.总结
虽然只用到了IIC和ADC的功能,但是整个设计下来还是需要一些基础的,后续会在这块开发板上扩张其他功能,大家想实现哪些功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源码(放在例程目录下):

网友A:
这是简易得不能再简易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简易得不能再简易了啊

初版,后续可以换个更大的屏幕~

网友B:
这已经不能再简易了

网友C:
做的很棒,给想要做迷你示波器的选手开了个好头

网友D:
采样速率可能差点

网友E:
波形很流畅啊

网友F:
试验效果真心不错

网友G:
采样频率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H:
代码风格非常简洁啊

网友I:
波形基本没有毛刺哈

网友J:
利用率非常高啊

网友K(2022-05-15):
换大屏,换高位ADC,加保护
这就是一个真正示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