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大佬们这种ESD二极管怎么用

楼主(2022-04-05):
在学习过程中看到了这样一个ESD二极管阵列,里面是四通道,中间有一个稳压二极管,但是我实在看不懂这东西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也没看懂他这个内部结构图是什么意思,以及中间的稳压二极管有什么用,还有这东西如果要接到电路里要怎么接呢?

楼主:
图片在这楼,希望各位大佬们能解答一下

网友:
桥堆??

不是桥堆,是个ESD二极管阵列

网友A:
和 BAV-99 的用法基本上差不多。

BAV-99不是开关二极管吗?为啥会和它的用法差不多啊?

网友B:
手册上应该有推荐的吧

手册上没有哦,只有这个内部结构图和参数

网友C:
5脚接要保护的芯片的供电,GND接地,其他接IO(要保护的引脚)

@lfc315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啊?可是我看它手册有一段这样的话:Each channel consists of a pair of ESD diodes that steer positive or negative ESD current to either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rail.一对ESD不就是双向吗?可是我看着也不像双向管
@得出放入 :按你图上的就是单向,保护数字芯片一般就用单向。除非你的是双电源供电的模拟芯片
了解,原来这么简单吗?那它内部的稳压管和旁边的管子是有啥用呢?还有怎么判别这是单向还是双向呢?

网友A:
给你看一个类似的东西。

网友A:
你那个是6脚的,这个是10脚的,封装不一样,内部结构一样。

凡事从电路板上引出的管脚,都要有ESD保护。
这个是笔记本主板和触摸板的接口部分。

网友A:
下面还有类似的。
即便连接到外部的LED,也需要ESD保护

网友A:
下面这个图是 BAV99 的用法

了解,只是还是没搞懂它这个内部结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一个稳压管在中间然后旁边是其他的二极管,这和普通的单通道ESD二极管的内部结构完全不一样,这样子是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个图是 BAV99 的用法

了解,只是还是没搞懂它这个内部结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一个稳压管在中间然后旁边是其他的二极管,这和普通的单通道ESD二极管的内部结构完全不一样,这样子是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2022-06-10):
内部有稳压二极管的,可以不用再接 VCC 或者  VDD 正电源。

网友D:
中间那个是个TVS,用于抑制瞬态浪涌电压。其它二极管用于信号线钳位,两端一端接地一端接信号的参考电源。过高的浪涌脉冲靠钳位吸收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且钳位本身甚至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引入的TVS这时就能提供额外的浪涌泄放回路并保护参考电源和钳位二极管。

网友E:
猜测,当外部电源通过钳位管后,能量不能被内部电路消耗时,会抬高内部电源电压,中间二极管将电压钳至某个安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