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国芯N32G457代替STM32F107驱动LCD显示屏

楼主(2022-04-06):
#申请原创#
    测试下使用N32F457芯片代替STM32F107芯片,通过驱动LCD测试来看下移植过程。

    一、硬件部分

    1.1、N32G457与STM32F107(一样的LQFP100封装)
    1.1.1、STM32F107芯片引脚定义
    1.1.2、N32G457芯片引脚定义
    从引脚定义上看,两款芯片的引脚是完全兼容的。
    STM32F107芯片内核是M3,主频最大72MHz。
    n32g457芯片内核是M4+FPU,主频可达144MHz。

    2、显示屏硬件驱动LCD部分电路
    驱动LCD方式是使用16位总线,模拟时序来驱动的,使用到的端口如下:

    3、硬件电路焊接对比
    3.1、N32G457
    3.2、STM32F107

    二、程序部分

    之前是使用STM32F107的库文件程序来配置驱动设置端口,移植驱动主要是外部端口的配置,移植到N32G457有那些改动,下面开始对比。
    2.1、STM32驱动端口的配置
void LCD_Pins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 DB15--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LCD_Pin_WR  PB15
        //LCD_Pin_RS  PB14
        //LCD_Pin_CS  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CD_Pin_RST  PD11
  //LCD_Pin_RD  PD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LCD_BK  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void ST7789_BUS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DE15--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_DB_AS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DE15--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2.2、N32G457驱动端口的配置

void LCD_Pins_Config(void)
{
        //N32G457设置如下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 RCC_APB2_PERIPH_GPIOB | RCC_APB2_PERIPH_GPIOD |RCC_APB2_PERIPH_GPIOE, ENABLE);

  // DB15--0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LCD_Pin_WR  PB15
        //LCD_Pin_RS  PB14
        //LCD_Pin_CS  PB10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CD_Pin_RST  PD11
  //LCD_Pin_RD  PD15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LCD_BK  PA3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void ST7789_BUS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DB15--0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_DB_AS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DB15--0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从库文件端口配置来看,驱动程序函数定义名称是很相似的,名称定义的大小写有点区别,比如

    STM32 -- 使用的引脚定义名称是GPIO_Pin_10
    N32G  -- 使用的引脚定义名称是GPIO_PIN_10

    修改比较容易,程序移植的工作量小。

    2.3、显示屏驱动
    2.3.1、st7789.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h"
#include "Imag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ont.h"
#include "st7789.h"
#include "delay.h"

//LCD的画笔颜色和背景色
u16 POINT_COLOR=0x0000;        //画笔颜色
u16 BACK_COLOR=0xFFFF;  //背景色

//管理LCD重要参数
//默认为竖屏
_lcd_dev lcddev;

//设置LCD显示方向
//dir:0,竖屏;1,横屏
void LCD_Display_Dir(u8 dir)
{
        if(dir==0)                        //竖屏
        {
                lcddev.dir=0;        //竖屏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else                                 //横屏
        {
                lcddev.dir=1;        //横屏
                lcddev.width=320;
                lcddev.height=240;
        }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默认扫描方向
}

void LCD_Pins_Config(void)
{
        //N32G457设置如下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 RCC_APB2_PERIPH_GPIOB | RCC_APB2_PERIPH_GPIOD |RCC_APB2_PERIPH_GPIOE, ENABLE);

  // DB15--0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LCD_Pin_WR  PB15
        //LCD_Pin_RS  PB14
        //LCD_Pin_CS  PB10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CD_Pin_RST  PD11
  //LCD_Pin_RD  PD15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LCD_BK  PA3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void ST7789_BUS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DB15--0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_DB_AS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DB15--0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ms(u16 nms)
{
        systick_delay_ms(nms);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Pins_Config();
}

void TFT_24_7789_Write_Data(u16 dat)
{
        LCD_SetRs();  //rs=1
  LCD_ClrCs();  //cs=0
  LCD_SetRd();  //rd=1
        LCD_ClrWr();  //wr=0
        GPIO_Write(GPIOE, dat);
        LCD_SetWr();   //wr=1
  LCD_SetCs();   //cs=1
}
void TFT_24_7789_Write_Command(u16 cmd)
{
        LCD_ClrCs();  //cs=0
  LCD_ClrRs();  //rs=0
        LCD_SetRd();  //rd=1
  LCD_ClrWr();  //wr=0
        GPIO_Write(GPIOE, cmd);
  LCD_SetWr();   //wr=1
  LCD_SetCs();   //cs=1
        LCD_SetRs();   //rs=1
}

void ST7789_WriteData(u16 dat)
{
        LCD_SetRs();  //rs=1
  LCD_ClrCs();  //cs=0
  LCD_SetRd();  //rd=1
        LCD_ClrWr();  //wr=0
        GPIO_Write(GPIOE, dat);
        LCD_SetWr();   //wr=1
  LCD_SetCs();   //cs=1
}
void ST7789_WriteCommand(u16 cmd)
{
        LCD_ClrCs();  //cs=0
  LCD_ClrRs();  //rs=0
        LCD_SetRd();  //rd=1
  LCD_ClrWr();  //wr=0
        GPIO_Write(GPIOE, cmd);
  LCD_SetWr();   //wr=1
  LCD_SetCs();   //cs=1
        LCD_SetRs();   //rs=1
}

//void TFT_24_7789_Read_Data(void)
//{
//        uint16_t id=0;
//        TFT_24_7789_Write_Command(0x0004);
//        LCD_DB_AS_InPut();
//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CS=0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RS=1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WR=1
//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5);    //RD=1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5);         //RD=0
//        //GPIO_Write(GPIOE, dat);//when using 16-bit interface (DB17:10,DB8:1)//when using 8-bit interface (DB17:10)
//        id=LCD_Read();
//        delay_ms(1);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5);   //RD=1;
//        delay_ms(1);
//        printf("\n\r ######DeviceIdCode = 0x%x ###### ", id);
//        LCD_DB_AS_OutPut();
//}

static void ST7789_Reset(void)
{
    LCD_SetRst();
    delay_ms(1);
    LCD_ClrRst();
    delay_ms(100); // Delayms 10ms               // This delay time is necessary
    LCD_SetRst();
    delay_ms(120); // Delayms 120 ms
}

void ST7789_Init(void)
{
        int n;

        LCD_Pins_Config();
        ST7789_Reset();

        ST7789_WriteCommand(0x0011);                //exit SLEEP mode
        delay_ms(120);

        ST7789_WriteCommand(0x0036);
        ST7789_WriteData(0x0060);                        //MADCTL: memory data access control
        ST7789_WriteCommand(0x003A);
        ST7789_WriteData(0x0005);                        //COLMOD: Interface Pixel format *** I use 262K-colors in 18bit/pixel format when using 8-bit interface to allow 3-bytes per pixel
//        TFT_24_7789_Write_Command(0x003A);TFT_24_7789_Write_Data(0x0055);//COLMOD: Interface Pixel format  *** I use 65K-colors in 16bit/pixel (5-6-5) format when using 16-bit interface to allow 1-byte per pixel
        ST7789_WriteCommand(0x00B2);
        ST7789_WriteData(0x000C);
        ST7789_WriteData(0x000C);
        ST7789_WriteData(0x0000);
        ST7789_WriteData(0x0033);
        ST7789_WriteData(0x0033);                        //PORCTRK: Porch setting
        ST7789_WriteCommand(0x00B7);
        ST7789_WriteData(0x0035);                        //GCTRL: Gate Control
        ST7789_WriteCommand(0x00BB);
        ST7789_WriteData(0x001c);                        //VCOMS: VCOM setting
        ST7789_WriteCommand(0x00C0);
        ST7789_WriteData(0x002C);                        //LCMCTRL: LCM Control
        ST7789_WriteCommand(0x00C2);
        ST7789_WriteData(0x0001);
        ST7789_WriteData(0x00FF);                        //VDVVRHEN: VDV and VRH Command Enable
        ST7789_WriteCommand(0x00C3);
        ST7789_WriteData(0x000B);                        //VRHS: VRH Set
        ST7789_WriteCommand(0x00C4);
        ST7789_WriteData(0x0020);                        //VDVS: VDV Set
        ST7789_WriteCommand(0x00C6);
        ST7789_WriteData(0x000F);                        //FRCTRL2: Frame Rate control in normal mode
        ST7789_WriteCommand(0x00D0);
        ST7789_WriteData(0x00A4);
        ST7789_WriteData(0x00A1);                        //PWCTRL1: Power Control 1
        ST7789_WriteCommand(0x00E0);
        ST7789_WriteData(0x00D0);
        ST7789_WriteData(0x0000);
        ST7789_WriteData(0x0003);
        ST7789_WriteData(0x0009);
        ST7789_WriteData(0x0013);
        ST7789_WriteData(0x001c);
        ST7789_WriteData(0x003a);
        ST7789_WriteData(0x0055);
        ST7789_WriteData(0x0048);
        ST7789_WriteData(0x0018);
        ST7789_WriteData(0x0012);
        ST7789_WriteData(0x000e);
        ST7789_WriteData(0x0019);
        ST7789_WriteData(0x001e);                        //PVGAMCTRL: Positive Voltage Gamma control
        ST7789_WriteCommand(0x00E1);
        ST7789_WriteData(0x00D0);
        ST7789_WriteData(0x0000);
        ST7789_WriteData(0x0003);
        ST7789_WriteData(0x0009);
        ST7789_WriteData(0x0005);
        ST7789_WriteData(0x0025);
        ST7789_WriteData(0x003a);
        ST7789_WriteData(0x0055);
        ST7789_WriteData(0x0050);
        ST7789_WriteData(0x003d);
        ST7789_WriteData(0x001c);
        ST7789_WriteData(0x001d);
        ST7789_WriteData(0x001d);
        ST7789_WriteData(0x001e);
        ST7789_WriteCommand(0x0029);                                //display ON
        ST7789_WriteCommand(0x002c);

        LCD_Display_Dir(1);
}

void LCD_WriteOneDot(u16 color)
{
    TFT_24_7789_Write_Data(color);
}

void Lcd_SetBox(u16 xStart,u16 yStart,u16 xlong,u16 ylong)
{
        u16 xEnd=0, yEnd=0;
        xEnd=xStart+xlong-1;
        yEnd=yStart+ylong-1;

        TFT_24_7789_Write_Command(0x2a);
        TFT_24_7789_Write_Data(xStart>>8);
        TFT_24_7789_Write_Data(xStart);
        TFT_24_7789_Write_Data(xEnd>>8);
        TFT_24_7789_Write_Data(xEnd);

        TFT_24_7789_Write_Command(0x2b);
        TFT_24_7789_Write_Data(yStart>>8);
        TFT_24_7789_Write_Data(yStart);
        TFT_24_7789_Write_Data(yEnd>>8);
        TFT_24_7789_Write_Data(yEnd);

        TFT_24_7789_Write_Command(0x2c);
}

void Lcd_SetBox1(u16 xStart,u16 xEnd,u16 yStart,u16 yEnd)
{
        TFT_24_7789_Write_Command(0x2a);
        TFT_24_7789_Write_Data(xStart>>8);
        TFT_24_7789_Write_Data(xStart);
        TFT_24_7789_Write_Data(xEnd>>8);
        TFT_24_7789_Write_Data(xEnd);

        TFT_24_7789_Write_Command(0x2b);
        TFT_24_7789_Write_Data(yStart>>8);
        TFT_24_7789_Write_Data(yStart);
        TFT_24_7789_Write_Data(yEnd>>8);
        TFT_24_7789_Write_Data(yEnd);

        TFT_24_7789_Write_Command(0x2c);
}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32 i;
   Lcd_SetBox(0,0,320,240);
   for(i=0;i<78900;i++){
       LCD_WriteOneDot(Color);
  }
}

void LCD_Picture(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const unsigned  char *color)
{
        u16 i,j,temp;
        j=width*height;
        Lcd_SetBox(x,y,width,height);

         for(i=0;i<j;i++)
        {
          temp=color[i*2]<<8&0xFF00;
          temp+=color[i*2+1];
          LCD_WriteOneDot(temp);
        }
}

void LCD_Clear1(u16 xStart,u16 yStart,u16 xlong,u16 ylong,u16 Color)
{
   u32 i,j;
   j=xlong*ylong;
   Lcd_SetBox(xStart,yStart,xlong,ylong);
   for(i=0;i<j;i++){
       LCD_WriteOneDot(Color);
  }
}

/**********************************************
函数名:LCD_write_english
功能:选定Lcd上写一个英文或数字
入口参数:data 要写的字符
          color 字符的颜色
          xcolor 字符的背景色
          size  字体的大小
返回值:无
***********************************************/
static void LCD_write_english(u8 data,u16 color,u16 xcolor ,u8 mode)//写字符
{
  u8 i=0,j=0,n=0;
  u8 avl=0;
  data -=32;
  for (i=0;i<120;i++) //为 20x40字库
  {
    avl=english[data][i];
    for (j=0;j<8;j++)
    {
      n++;
      if(avl&0x80)LCD_WriteOneDot(color);
      else if(mode==0) LCD_WriteOneDot(xcolor);
      avl<<=1;
      if(n>19) {
        n=0;
        break;
      }//部分字体如英文20*40,形成的字库3个8位一组,每一组最后4位不显示,用该语句进行判断有几位不需要显示
    }
   }
}

void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u16 x, u16 y, char *str,u8 mode)//英文字符串显示
{
u16 k = 0;
  while ((*str<='~')&&(*str>=' '))
  {
     Lcd_SetBox(x+k,y,20,40);
     LCD_write_english( *str,WORDCOLOR,BACKCOLOR, mode);
     k+=20;
     str++;
  }
}

static void LCD_write_chinese(u16 data, u16 color, u16 xcolor,u8 mode )//写字符
{
  u8 i=0,j=0;
  u32 avl=0;
  //data -=' ';                      //(ASCII)- 32 = 字库数组行数
//===========为 48x24字库       32*16=512个像素点保存形式为8位数据故有512/8=64个 每一位代表“字”或“背景”然后再把每个坐标的颜色显示出来==========  要是显示在什么位置 显示的大小为什么是32X16看LCD_write_english_string函数  其中有个Lcd_SetBox
  for (i=0;i<128;i++)
  {
    avl=Chinese[data][i];         //取第一个8位
    for (j=0;j<8;j++)            //两个8位组成一个16位循环16次完成16个点的判断 每行显示几个像素点由函数LCD_write_english_string的输入参数定
    {
      if(avl&0x80)LCD_WriteOneDot(color);
      else if(mode==0) LCD_WriteOneDot(xcolor);     //“0”显示为背景部分 即 背景颜色
      avl<<=1;
    }
  }
}
void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u16 x, u16 y,u16 address,u16 len,u8 mode)
{
  int i;
  u16 k = 0;
  for(i=0;i<len;i++)
  {
     Lcd_SetBox(x+k,y,32,32);
     LCD_write_chinese(address,WORDCOLOR,BACKCOLOR, mode);
     k+=32;
     address++;

  }
}
void ST7789_Set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Lcd_SetBox1(x,x+1,y,y+1);
        LCD_WriteOneDot(color);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x,y:起始坐标
//num:要显示的字符:" "--->"~"
//size:字体大小 12/16/24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
    u8 temp,t1,t;
        u16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num=num-' ';//得到偏移后的值(ASCII字库是从空格开始取模,所以-' '就是对应字符的字库)
        for(t=0;t<c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t];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num][t];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num][t];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ST7789_SetPoint(x,y,POINT_COLOR);
                        else if(mode==0)ST7789_SetPoint(x,y,BACK_COLOR);
                        temp<<=1;
                        y++;
                        if(y>=lcddev.height)return;                //超区域了
                        if((y-y0)==size)
                        {
                                y=y0;
                                x++;
                                if(x>=lcddev.width)return;        //超区域了
                                break;
                        }
                }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width,height:区域大小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
        u8 x0=x;
        width+=x;
        height+=y;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退出
        LCD_ShowChar(x,y,*p,size,0);
        x+=size/2;
        p++;
    }
}

    2.3.2、main.c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7789.h"

int main(void)
{
        LED_Init();
        ST7789_Init();
        POINT_COLOR=RED;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40,210,24,24,"N32G457");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TFTLCD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tlled@NATION");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ST7789");
        LCD_ShowString(30,130,200,12,12,"2022/04/05");
        LCD_ShowString(30,150,210,24,24,"www.nationstech.com");

        while (1)
        {
                led0_on();systick_delay_ms(500);
                led0_off();systick_delay_ms(500);
        }
}
/**
* @}
*/
   2.4、程序源码:

    三、运行显示内容
    @21小跑堂

网友A:
能完美代替st的国产芯片现在真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B:
国民代理,需要开发板测试或开发可与我联系 QQ:18453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