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 AI导入Keras模型出错

楼主(2022-04-06):
我尝试过cube AI的version7.1.0、6.0.0、5.1.2、4.1.0,导入Keras都是这个报错,求解答
E010(InvalidModelError): Couldn't load Keras model D:\d2l-zh\ep005-loss0.219-val_loss0.232.h5, E010(InvalidModelError): Weight file without model configuration.

网友A:
没遇到过啊

网友B(2023-04-20):
model.save('./model.h5') 是这样导出么?

网友C:
目前还没用过AI应用

网友D:
7654?这么多

网友E(2024-06-01):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F: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G: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H: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I: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

网友J: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K: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L: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M: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