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同时使用两个定时器TIM1和TIM2,TIM1用PWM波,TIM2改变占空比...

楼主(2022-04-06):
![PWM波输出呼吸灯.zip](data/attachment/forum/?imageMogr2/auto-orient/strip%7CimageView2/2/w/300 "PWM波输出呼吸灯.zip")

网友A:
是不是上传错拉

网友B:
楼主上传的什么文件呀

网友C:
重新上传一下附件吧

网友D:
注意io口的配置

网友E:
这种引脚有冲突吗

网友F:
得看一下楼主的代码

网友G:
他们的频率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