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070 IAP 烧录功能正常,但是一进入app就跑飞。

楼主(2022-04-07):
我的FLASH烧录是没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这个问题,这个代码在F103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是我进入APP的地方
这是我程序烧录的地方
![image.png](data/attachment/forum/
202204/03/020457ht4k2hmkhvwdt0k4.png?imageMogr2/auto-orient/strip%7CimageView2/2/w/300 "image.png")
这是我内部FLASH操作
比较简单粗暴,把本页的东西都读上来,在从新写进去
APP程序
同样的东西,修改下芯片型号,在F103都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A:
能确定在什么位置跑飞吗

网友B:
电路板正常供电了吗

网友C:
能初始化成功吗

网友D:
一直卡在哪一行了啊

网友E:
每次跑飞的位置固定吗

网友F:
检查一下电路板吧

网友G:
需要有一段初始化中断向量的,103不用,但是再030什么的上面就需要了,这个估计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