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a7680c 如何判断接收的短信是pdu格式还是text格式。

楼主(2022-04-06):
sim800C/A6780C 短信收发问题:
发送都为TEXT模式,AT+CMGF=1;
英文短信:
AT+CSCS="IRA";
AT+CSMP=17,167,0,0;
AT+CMGS="phoneNo.(text)";
>textContent(ctrl+z);
中文短信: AT+CSCS="UCS2";
AT+CSMP=17,167,0,8;
AT+CMGS="phoneNo.(UCS2)";
>pduContent(ctrl+z);
发送完成 中文短信  设置成 AT+CSCS="IRA"; 格式,确保接收到的短信是text格式;
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有时候接收到的短信格式是PDU格式,都是以 +CMT: 形式来的,不知道该怎么判断这条信息是PDU格式的。
举实际例字如下:
接收text格式短信:+CMT: "+8615244778348","","22/03/31,09:19:08+32"
                                100240min
接收pdu格式短信:+CMT: "",23
                                0891683108401505F0040D91685142748788F80000223052215261230331D90C
两种格式短信都是 以 +CMT:""格式来的,没想明白改怎么判断按照哪种格式解析(不是解析pud短信内容)?
      肉眼能辨别出来的不同就是,接收pdu格式的短信的  <+CMT: "" >  的第一个双引号内是空的。感觉通过这个信息来鉴别是pdu格式的短信不太可靠(还是我想多了,按这种方法就可以)。
     还一种想到的办法是接收到短信先缓存起来,用AT+CMGF?来查询返回的是 1 还是 0,是0 按pdu格式信息来解析。
     希望能给个提示! 拜谢了。主要是想解出发送方的号码,好知道给谁回复信息。
"0891683108401505F0040D91685142748788F80000223052215261230331D90C"
08 SMSC地址信息的长度;
91 SMSC地址格式
683108401505F0 SMSC地址;
685142748788F8 发送方号码;
.
短息内容 7bit 或usc2

楼主:
忘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CMT: [<alpha>],<length><CR><LF><pdu> (PDU mode enabled)
+CMT: <oa>,[<alpha>],<scts>
[,<tooa>,<fo>,<pid>,<dcs>,<sca>,<tosca>,<length>]<CR><LF><data> (text mode enabled; about parameters in italics, refer Command Show Text Mode Parameters +CSDH).

<alpha> String type(string should be included in quotation marks) alphanumeric representation of <da> or <oa> corresponding to the entry found in MT phonebook;

网友A(2022-08-18):
关于A7680C  的技术问题可以发邮件咨询 ABC_6868@126.COM  ,收到有空会尽快回复。

网友B:
看看配置寄存器的格式吧

网友C:
这个有什么?

网友D:
英文都是text格式

网友E:
使用汉字了吗

网友F:
看看字符判断

网友G:
不懂啊,这是什么

楼主(2022-10-31):
引用 网友B:
看看配置寄存器的格式吧

嗯,谢谢。

楼主:
就是判断接收到的短信是中文格式还是英文模式

楼主:
是的大佬。要发送和接收中文短信。

楼主:
好的大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懂啊,这是什么

GSM模块,要发送和接收中文、英文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A7680C  的技术问题可以发邮件咨询   ,收到有空会尽快回复。

好的,大佬,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