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与STM32F4型·号的ADC对比和实验

楼主(2022-04-06):
1.和STM32F4的ADC的对比
18为AT32F425  11.5为STM32F4**
雅特力在最大28M时转换可达到5us
ST32F4:在ADCCLK = 30 MHz 且采样时间 = 3 个周期时:
Tconv = 3 + 12 = 15 个周期 = 0.5 μs(APB2 为 60 MHz 时)

STM32 ADC 19 个通道,其中外部有 16 个通道。其中还有3个内部通道:内部的 VSS,内部参考电压 VREFINT ,芯片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或者备用电源 VBAT。
雅特力具有18个通道,我手里的开发板,外部通道16个,内部通道两个:一个连接到VSSA,是ADC_IN16,一个连接到内部参考电压,ADC_IN17。
2.
官方例子
<font face="宋体" size="3"><b>static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base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ADC1_PERIPH_CLOCK, TRUE);
  crm_adc_clock_div_set(CRM_ADC_DIV_6);

  adc_base_default_para_init(&adc_base_struct);
  adc_base_struct.sequence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data_align = ADC_RIGHT_ALIGNMENT;
  adc_base_struct.ordinary_channel_length = 1;
  adc_base_config(ADC1, &adc_base_struct);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17, 1, ADC_SAMPLETIME_239_5);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1, ADC12_ORDINARY_TRIG_SOFTWARE, TRUE);
  adc_dma_mode_enable(ADC1, TRUE);
  adc_tempersensor_vintrv_enable(TRUE);

  adc_enable(ADC1, TRUE);
  adc_calibration_ini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1));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
}
</b></font>
dma
<font face="宋体" size="3"><b>static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init_type dma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DMA1_PERIPH_CLOCK, TRUE);
  dma_reset(DMA1_CHANNEL1);

  dma_flexible_config(DMA1, FLEX_CHANNEL1, DMA_FLEXIBLE_ADC1);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buffer_size = 3;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base_addr = (uint32_t)adc1_ordinary_valuetab;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base_addr = (uint32_t)&(ADC1->odt);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TRU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_struct);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b></font>
<font face="宋体" size="3"><b>static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 | GPIO_PINS_5 | GPIO_PINS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b></font>
3.实验
一、热敏电阻公式
NTC 热敏电阻温度计算公式:Rt = R *EXP(B*(1/T1-1/T2))
其中,T1和T2指的是K度,即开尔文温度。
Rt 是热敏电阻在T1温度下的阻值。
R是热敏电阻在T2常温下的标称阻值。100K的热敏电阻25℃的值为100K(即R=100K)。T2=(273.15+25)
EXP是e的n次方
B值是热敏电阻的重要参数
通过转换可以得到温度T1与电阻Rt的关系T1=1/(ln(Rt/R)/B+1/T2)   (所以对应只有一个Rt未知数即可求出T1实时温度)
对应的摄氏温度t=T1-273.15,同时+0.5的误差矫正。
二、硬件连接方式
       单片机通过ADC检测热敏电阻电压值,或者相关分压值。一般在热敏电阻上串联与Rt阻值相同的分压电阻。因为计算T1公式中需要知道Rt/R的比值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串联分压电路时电阻比值即等于电压比值,不需要将测得电压值再换算成电阻值。具体电路图如下:用面包板连一下就行。
————————————————
ADC获取过程就不再赘述了,我这边直接将获取了相应温度后如何处理程序展示下:
<font face="宋体" size="3"><b>uint16_t TempValue_Calculate( float TempADCValue )
{undefined
    float TempValue = 0;

    float res_proportion = (vdd_value-TempADCValue)/TempADCValue;
    //电阻比值相当于电压比值,根据电路图计算,

    TempValue = 1.0/( (log(res_proportion))/3950.0 + 1.0/(273.15+25.0) ) - 273.15;

    //JlinkPrintf("current temp is %.2f\r\n,", TempValue);

    return  (uint16_t)TempValue;
} </b></font>
     //  vdd_value为内部电压值,TempADCValue为对应AD检测的电压值(在这边是电路图中的R3电压)

网友A:
重复的帖子已删,你这个帖子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