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030用什么toolchain?

楼主(2022-04-06):
是不是随便一个32位arm gcc都ok?备注:ide我用vscode, 不用IAR或者keil。

网友A:
可以的。

但是呢,国民技术提供的 SDK(固件库)中,只有基本的驱动可以用,算法库、蓝牙协议栈等等,都大概率只支持 keil。你要确认一下……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但是呢,国民技术提供的 SDK(固件库)中,只有基本的驱动可以用,算法库、蓝牙协议栈等等,都大 ...

阿这。。我可能只用gpio, adc, pwm, uart之类的

网友C:
可以试一下,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D:
具体的楼主可以大胆动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