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画了个带过流保护的H桥驱动电路。可行吗?谢谢!

楼主(2022-04-06):
如上图电路。
当电流大于2A左右,想让H桥保护。可行吗?
单片机I/O是5V的。

感谢!感谢!。

网友A:
电路的硬件设计感觉不妥,估计是初级玩家,驱动电路建议用IR2103或者EG2103,会省去很多麻烦。

楼主:
我是希望尽可能降成本,所以用了分立元件设计。FDD8424 电流足够大,而且1元可以买到,
请问楼上,如上电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感谢!!

楼主:
这样设计过流保护,不知道可不可以啦?谢谢。

网友B:
不可以。
当过流的时候,这个电路不能完全关断MOS管。因为MOS管一关断,过流的条件就不存在了。
所以你的MOS管会工作在临界状态,也就是半导通的状态,
如果没这个电路可能还好点,有这个电路,铁定会烧MOS管。

如果要做到过流保护,需要有锁存功能的器件,也就是,达到过流条件,就关断,不再打开。
除非有新的触发条件才重新打开。(比如 下一个PWM周期,或者重新上电,或者单片机重新给信号)。

坛友的讲解非常到位,不知有没有可行的资料分享。

网友C:
国产那么多好用的芯片你们不用非要表演一下模电和功率电路功底是吧。

网友D:
    你这保护反回去干扰电路的工作了。见图

网友E:
直接加个可恢复保险丝,或者把电流信号送到单片机

网友F:
可能烧的速度比救火速度快很多。包括烧毁比较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使用了 Pmos 可以 正常工作在 直流模式 ,

不清楚 IR2103或者EG2103 是否 能在 100%

假如非要这么极端,那的确不能用IR2103驱动了。

网友A:
另外楼主的电路,MOS驱动的Vgs基本上都是达到24V,咱一般不敢玩到这么极端,15V是咱玩的极限,当然,24V的驱动不一定把MOS玩坏,但咱不敢这么玩。楼上倒是有一位兄台推荐的集成驱动芯片,咱看了一下参数,应该非常符合楼主的需求,不过假如要求100%占空比的话,肯定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驱动芯片 是 单独 VCC 12V 或者 15V ,

MOS 管 的 主回路 可以 24V 36V 甚至更高、

是我的见识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