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选择三极管,应该关心那些参数

楼主(2022-04-06):
使用三极管增加IO的驱动能力,
应该关心那些参数呢,
如何判断不同型号的三极管之间,是否可以替代

网友A:
电流和耐压
还是就是放大还是开关

网友B:
电流和电压吧
或者β系数

网友C:
电流和耐压

看用在开关还是放大了

网友D:
比较关心β系数

网友E:
电流值 耐压值

网友F:
主要就是电压和电流

网友G:
是不是还有压降啊

网友H:
最关心的就是电压了

网友I:
得看三极管的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