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M串口下载问题

楼主(2022-04-06):
每次下载都失败

每次都失败

每次都失败

网友A:
这个确实可以串口免按键下载,也确实需要一点手速上的操作。我只看其他人成功过。

网友B:
从你的这个现象看,操作你应该是掌握了,因为我看已经在编程中了,在这个时候失败一般原因可能是接线不稳导致的,可以查看硬件连接。

网友C:
会不会是接线的事

网友:
也许串口驱动能力有限,115200bps波特率不稳定。
我下载CH579的时候,115200bps可以稳定下载,但是1M和2M有很大概率下载到一半失败。

网友D(2022-09-10):
有没有可能是接线问题

网友E(2023-08-31):
TX、RX、GND这三根线要插紧,而且下载的时候先要拔插一下GN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