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什么时候使用DMA?

楼主(2022-04-06):
讨论一下什么时候适合使用DMA吧?!当然想用就能用 ,什么情况下比较适合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高负载应用,数据量大,CPU资源紧张,使用DMA开放CPU资源,

网友B:
就是用DMA,可以减小cpu负荷

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在于选择

网友C:
任何时候都可以哦

网友D:
想用就可以用

网友E:
任何时候使用都合适

网友F:
这个对使用环境没有要求

网友G:
一般用中断处理就差不多了,

网友H:
感觉没有必要的时候完全不用是用这个模式

网友I:
数据量大 实时性要求高的时候用

网友J(2022-05-25):
看你需求呗,要是要响应速度就DMA

网友K:
跟数据量有关系,数据量大一些用DMA比较好

网友L:
当然是想用就用,哈哈哈

网友M:
一般就是跟需求有关系啦,我觉得就是传输效率

网友N:
你可以看看你的代码逻辑,如果有很多数据很频的去传,用DMA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