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般是什么决定了芯片的功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4-08):
使用的资源吧

网友B:
您好,芯片的的功耗跟多方面相关吧,工艺,设计,还有内核,比如内核方面,相同配置条件下,沁恒自研RISC-V内核比M3功耗低20%左右。一组关于功耗的测试对比数据供参考:

网友C:
我觉得内核配置和功耗应该有很大关系的

楼主:
en ,多谢,
就是内核也是关键点呗,一直以为和使用资源关系很大了

网友D:
包含很多方面,工艺,设计等等,都有影响的

网友A(2022-05-12):
不入低功耗,不知这里面卡的有多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