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数字电位器是不是也是阶梯的

楼主(2022-04-06):
存在一个最小步进单位

有没有连续变化的可编程器件,来控制阻值变化

网友A:
对,会有最小电阻变化

而且数字电位器就那么几种,用来用去也是那几个

网友B:
因该不会是严格的无极

网友C:
基本不会严格的平滑

网友D:
数字电位器都是一段一段的

网友E:
好像是的 都有个步进值

网友F:
是的 那个电位器并不是很理想

网友G:
额 都存在步进值 无极调速不行

网友H:
一谈数字,就一定不会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