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需要将单节的锂电池从输入3-4.2V,搞到输出40-50V,负载电...

楼主(2022-04-06):
需要将单节的锂电池从输入3-4.2V,搞到输出40-50V,负载电流50mAmax
1.这里用的MOS内阻越小越好,SOT-23封装的MOS国产的有推荐不?
2.理论上,这个升压电路的拓扑是没问题的。MOS的内阻和电感的内阻、饱和电流会影响到升压的效率,这个哪个有经验的?可以讲讲
3.除了电感饱和电流、内阻、MOS的内阻,这些因素外,还有哪些直接影响到升压的效率或者是升压的电压值、带载能力、输出稳定性?
4.PWM控制的频率要如何把握,还有占空比那些,占空比越大,应该升压越高吧
5.升压输出二极管除了正向压降小、反向耐压高于输出电压1.5倍以上,还没有其他的要求

网友A:
影响效率元件:开关管,二极管,电容,电感的铜损和磁损,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并且是可以计算的,这也是影响效率的重要因素
根据伏秒定理,占空比越大,输出电压越高
二极管,开关管的响应速度要快
峰值电流,纹波率也很重要。

网友B:
不好搞。脉冲电流可达2.5A. 效率比较低

网友C:
这个输出电压电流,小功率的升压IC就工作于电流连续模式了,则升压比等于开关比,一般升压IC的最高占空比是90%,即开关比是9,输入3V只能升到27V,还要考虑效率、开关电流等等。用带抽头电感(升压电感)或升压变压器比较好。

网友D:
这也需要锂电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输出电压电流,小功率的升压IC就工作于电流连续模式了,则升压比等于开关比,一般升压IC的最高占空比是 ...

用变压器太大了  我看参考样机 人家也是这样做的  单节的电池

如果达不到50V  那我就先4.2V搞到12V  然后再升压到50V 应该没有悬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搞。脉冲电流可达2.5A. 效率比较低

电流2.5A   你是如何计算得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2.5A   你是如何计算得到的???

假设用电感升压模式。效率80%,临界连续导通模式。
Ip >= 50mA *50V /2.5V/80%*2 =2.5A.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2.5A   你是如何计算得到的???

简单点近似计算,按极限条件,输入3V,输出50V 50mA,效率80%。
则输入功率 = 50*0.05/0.8=3.125W.
则输入电流 = 3.125/3=1.04A。
电流连续模式,要求ON/OFF=50/3=16.667,
则占空比=16.667/17.667=94.34%.
一般升压IC最高占空比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用电感升压模式。效率80%,临界连续导通模式。
Ip >= 50mA *50V /2.5V/80%*2 =2.5A. ...

2.5V是电池电压?我最低是3V啊    还有*2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近似计算,按极限条件,输入3V,输出50V 50mA,效率80%。
则输入功率 = 50*0.05/0.8=3.125W.
则输 ...

威武!
1.这个50/3代表啥含义?17.667又是从那里冒出来的?
2.那MCU+MOS+电感的方式是否可以提高占空比>90%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V是电池电压?我最低是3V啊    还有*2是什么鬼

设输入3V 是指最低“平均”电压。2.5A 脉冲时,开关管也有个导通压降,电感直流内阻也有导通压降,加上电源阻抗纹波,再考虑开关管,二极管延时时间等等因素 算2.5V。
且本计算公式只是粗略估算。我比较笨,所以取2.5V,50V/2.5V方便心算。如果是3V很难算

*2 也是粗略处理。粗略估计峰值电流=三角波平均电流的2倍。也是为了好算。

网友E:
按照最低3V升压50V计算(这是必须的),
则升压比3:47,平均输出功率=2.5W,单级BOOST算效率一般可以做到85%以上,这里考虑升压比比较高,所以取80%差不多,则平均输入功率=2.5W/0.8=3W   最大输入电流=1A,临界模式,导通时间足够大,基本上最大峰值电流=1*2=2A。
VDS选择60V够呛,再上面一档基本上就是100V。查了一下万代的SOT-23封装的,没有一个能符合要求。
有一款国产的G1003A,5A的,135mΩ,这个貌似可以用,Ciss690pF,应该满好驱动。
看re2. Safe operating area曲线,也应该在安全范围里(0.4V2A)。
安全点建议选择SOT-89封装,像CJA05N10这样的5A以上的管子。
频率嘛,其实主要看你选择的电感和驱动,驱动能力强,速度可以快,电感就可以用的小。一般来说,100KHz左右,电感要求大点,但是驱动要求低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威武!
1.这个50/3代表啥含义?17.667又是从那里冒出来的?
2.那MCU+MOS+电感的方式是否可以提高占空比> ...

50/3是升压比,3V升到50V,上面说的是简单计算,严格点,就根据伏秒平衡计算,二极管压降算0.5V,忽略开关管压降,则如下:
Uo+0.5 = Ui *(1+Ton/Toff),即50.5=3*(1+Ton/Toff),则 Ton/Toff=15.8333,从而Ton=15.8333*Toff。
则占空比 = Ton/(Ton+Toff) = 15.8333/(15.8333+1)=0.94=94%.
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3是升压比,3V升到50V,上面说的是简单计算,严格点,就根据伏秒平衡计算,二极管压降算0.5V,忽略开 ...

1-【1/(50/3)】岂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最低3V升压50V计算(这是必须的),
则升压比3:47,平均输出功率=2.5W,单级BOOST算效率一般可以做到85 ...

返采
购金
N沟道 100V 2A
N沟道 100V 2A
场效应管(MOSFET)
“SMT扩展库”
型号: YJL02N10A
品牌: YANGJIE(扬杰)
封装: SOT-23-3L
描述:类型:N沟道 漏源电压(Vdss):100V 连续漏极电流(Id):2A 功率(Pd):1.2W 导通电阻(RDS(on)@Vgs,Id):250mΩ@10V,2A 阈值电压(Vgs(th)@Id):1.8V@250uA 栅极电荷(Qg@Vgs):5.3nC@10V 输入电容(Ciss@Vds):330pF@50V 反向传输电容(Crss@Vds):17pF@50V 工作温度:-55℃~+150℃@(T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