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这样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A(点评):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73278500913533

网友A(点评):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73278500913533

网友B(2022-05-03):
从来没遇到过这个错误信息

网友C:
重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D:
丢失什么组件了吧

网友E:
楼主对她升级了吗

网友F:
重新上电拔插

网友G:
是不是升级失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对她升级了吗

重新写了一回

网友H:
提示你链接失败了呗,你重新将设备插拔一下

网友I:
好像是你连接有问题,你是想link升级么?

网友J:
你重新刷一下BootLoader吧,这是自制STlink么?

网友K:
没遇到过这个报错,一般都是提示链接失败啥的,估计你这个跟失败没啥区别

网友L:
你可以重新插拔一下STlink试试,看看是否还这样

网友M:
用ST最新的软件升级试试,也许就成了

网友N:
你换个STlink是否也这样啊?

网友O:
这没啥办法,就是连接没成功,你试试换个STlink或者软件吧

网友P:
你把STlink重新插一下就应该能解决

网友Q:
现在STlink假的太多了,你这是不是遇到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