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初始化

楼主(2022-04-06):
i2c初始化有没有什么先后之分

比如,在使能I2C时钟后,对模块进行一次复位,再对I2C其它的寄存器进行初始化。

或者,先初始化各个寄存器,然后使能i2c的时钟。

模块复位是不是必要的操作?

网友A:
好像是模块复位一下,再初始化

可以实际都试一试,看看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B:
先使能时钟,在复位,在初始化

楼主:
多谢,已经通了,
通了之后,又回来调调顺序再试试

网友C:
没有先后的分别啊

网友D:
好像没有这么多讲究啊

网友E:
我觉得只要没有使能的话 那就无所谓顺序了

网友F:
为什么要使能之后再初始化 啊

网友G:
这样做有点频繁了

网友H:
所有的都初始化完成后再使能

网友I:
都试试,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