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复位管脚

楼主(2022-04-06):
HC32L110/HC32F003/HC32F005芯片的RESET管脚可以复用为带上拉的GPIO数字输入端口,外围的复位电路需要保留。
L13X/L17X/L19X/L07X/F030/F17X/F19X/F07X系列芯片RESET管脚不可以利用为GPIO

网友A:
数据手册如果有说明就可以作为输入IO口,如果没有就是专门的RESET引脚,没有其他功能

网友B:
选型的时候,有时会关心这个
然后就是看手册了

网友C:
复位管脚,只用来复位,还没有这么紧张的使用过资源

网友D:
复位引脚可以复用吗

网友E:
我感觉没有必要的话还是专用吧

网友F:
最好保留复位功能

网友G:
资源这么紧张了吗

网友H:
不必要的话不要复用了

网友I:
如果引脚说明可以那就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