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变压器原理上的那两个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06):
体统的电源除了写问题,需要维修,
变压器上的那两个点代表啥,
如何确定变压器好坏,或者型号替换之类的

网友A:
同名端,就是绕线的起始位置

楼主:
好的,感谢,
这里面讲究可真多~~

网友B:
代表同名端方向

网友C:
那个叫做同名端

网友D:
标识这个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那如何判定好坏呢

网友F:
这样是交换了电流的流向是吗

网友G: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H:
学过的 早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