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电路图分析

楼主(2022-04-06):
这是一个放大电路。我不明白是如何实现信号放大的,哪位大侠能给我讲一下,Vin信号是如何通过Q1,Q3,Q4放大的,
Q2是电流源偏置,我不明白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这里,这个电流源目的是保持电流稳定,那有信号进来,是如何来放大的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Q2作为Q1的有源负载(电流源)提供动态高阻,Q3和Q4则是两级共射放大。

网友B:
总放大倍数为((5.6//(2.7)/0.1)*(620/27)=418,3904,3906的电流倍数为100计。

网友C:
用运放替换该放大器,性能好很多。该放大器没啥特点、优势。

那时运放很不便宜,能设计出这样一个电路不简单,现在用实在没必要。生产调试,离散性都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