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中断只能收一次

楼主(2022-04-06):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es=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2_RX_STA&0x8000)==0)     //接收未完成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Res;//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SART2_RX_STA++;
                               if(USART2_RX_STA>14)        //接收到了15个数据
                              USART2_RX_STA|=0x8000;//接收数据完成
                         }
             }

}
接受完第一次数据后,第二次就出问题了,接收不到了,总感觉是串口接收中断程序的问题,能帮忙看下吗

网友A:
你这是通过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方式进行接收的吗?如是,一般接收到一个字节后中断函数里面的处理是:通过检查RXNE确认有接收到数据,然后清零相关标志位,然后读取接收寄存器的值,退出中断函数。

网友B:
没有清中断标志位

楼主:
串口居然卡住了,唉

网友C:
中断函数里面不用清中断标志位嘛?

网友D:
退出中断前没有清中断标志位?

网友E(2022-05-06):
你好像没清除标记吧

网友F:
这个你要是清除标记位之后,才能再次进入

网友G:
你看看代码例程吧,对比一下

网友H:
你可能缺了2条语句,也就是清除标记的语句

网友I:
你找个串口例程,你这个是原子的例程吧

网友J:
串口你还是没用对,不过别着急,看看程序代码,看看之前参考的代码

网友K:
你就是因为没有清除标记,导致现在串口收不到新数据了

网友L:
看看串口操作流程吧,不然你不理解的

网友M:
串口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原子或者野火的代码,学习学习

网友N:
正常不会接收一次就不收了,除非你串口代码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