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基于路灯控制系统的线缆防盗方案

楼主(2022-04-06):
本设备详细开发资料请根据头像搜索官网获取技术支持。宽带载波通信模组,电力载波智慧路灯控制器,电力载波光伏关断设备,欢迎咨询"青岛嘉讯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厂研发,优势供货。
1 基于路灯控制系统的线缆防盗方案概述
电力载波通讯是在电力线缆上加载载波信号,一旦电缆被盗,信弓的传输就会中断,探测终端接收不信号,报警主机就会发出报警信号。因为该方案是在电力线缆上传输载波信号,所以不需要另外架设专线。与其他线路检测技术相比,电力载波具有安装简便、侦测方法隐蔽、不受电缆是否带电以及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等特点。报警信号的产生由 HPLC 网关和灯控器自动协调产生,通过通信协议的方式上报路灯网关进而上报平台。

2 基本方案实现策略
2.1 提高报警的准确性
(1) 为了提高系统的容错性能,把报警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设定为发完 3-5
次载波的时间,这样尽管是某一次通信失败,只要不是 3 次通信连续失败,都不会产生误报。
(2)根据线缆出现断点后,影响载波通信连续性的特性,进行软件算法计
算与评估,排除单个或多个终端(路灯控制器)损坏异常导致线缆防盗报警误报现象。
2.2 优化载波发送和接收终端的供电方案
为了避免由于停电而造成防盗报警系统的错报和漏报现象,特定终端和接收终端都应接上可充电后备电源,在正常情况下以电力线进行供电,一旦停电,供电线路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
采用休眠机制对载波设备进行功耗控制,停电状态下,载波设备通过后备电池供电,此时载波设备以间歇性休眠策略来维持线缆防盗信号的检测与上报。处于成本考虑,电池容量有限,建议对于不常开的路灯线路,至少每一周进行一次充电操作(无需开灯)。
2.3 对报警地点进行定位
实际应用中一般以 HPLC 网关管理域或者以分支线缆为单位进行定位。
HPLC 网关对接收终端(路灯控制器)进行编码,赋予每个接收终端一个地址,如第 1 个终端到第 n 个终端处于正常状态,而第 n+1 个及以后的终端都于处于不正常状态下,则可以推断出报警地点在 n~n+1 之间。在实际应用中,两个终端(灯杆)之间的距离一般设为 20-100 米,对于对供电要求不高的线路,这个断点误差范围还是可以接受的。
2.4 终端节点安装位置
对于智慧路灯控制系统,每只单灯控制器都应具备线缆防盗检测功能。但出于成本考虑,无需每只路灯控制器均内置后备电源,只需要根据载波信号最大辐射半径(通常为 1.2km)来选取特定位置进行安装携带后备电源的特殊版本路灯控制器即可,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分支线路的末端节点必须安装后备电池版本路灯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