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删除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4-07):
intersil 有这种低压大电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rsil 有这种低压大电流芯片

有没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收购了 现在瑞萨
https://powercompass.renesas.com/cn/zh/support/design-tools/powercompass/editor.ht ...

好的,谢谢,瑞萨的芯片在国内不好买,有没有其他给方案推荐下

网友B:
给你推荐一颗芯片被一个叫“jjjyufan”的家伙删除。说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推荐一颗芯片被一个叫“jjjyufan”的家伙删除。说是“广告”

不是吧?你直接回复型号给我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你直接回复型号给我就好了

楼主:
谢谢你,我看下

楼主:
这个好像也只能达到15A,距离55A还是有点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也只能达到15A,距离55A还是有点远啊

怎么得出这个“15A” 结论?

网友B:
比如典型应用电路电感1uH,4x22uF 滤波,对应10A. 55A 则改成200nH,20x22uF滤波。

网友B:
APW8815,IRLR8726,SLA1408SR21MTT ,GRM31CR60J227ME11L立创商城均有卖的。

网友B:
如果对纹波EMC 有要求, APNEC 有颗芯片APW8731C 是双相交织DC/DC控制器,可以大幅度减小纹波。但是立创商城没卖。可能没货吧

楼主:
对应的功率MOS也要增大,内部的MOS驱动电流就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应的功率MOS也要增大,内部的MOS驱动电流就不知道够不够

驱动内阻最大值仅7ohm,驱动电流大于1A,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内阻最大值仅7ohm,驱动电流大于1A,没问题

你是芯片代理商?可以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芯片代理商?可以加下

我不是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W8815,IRLR8726,SLA1408SR21MTT ,GRM31CR60J227ME11L立创商城均有卖的。

十分感谢你,不过这些只有恒压,没有恒流的功能,目前这个还需要有恒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你,不过这些只有恒压,没有恒流的功能,目前这个还需要有恒流 ...

这两种需求稳压、恒流没法同时共存。

你能不能说明一下?

网友B:
恒流是不是指短路保护/限流?

楼主(2022-05-19):
引用 网友B:
恒流是不是指短路保护/限流?

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