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个串口能转PWM的芯片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2-04-06):
型号是ZWI10A

网友A:
SOC ( USB + PWM ) ,我有呢~

网友B:
这种自己找个6脚单片机,写个程序,改个丝印型号,不就相当于除了一颗芯片了。不太相信是硬件实现的芯片。估计是单片机二次开发改丝印的产物。

网友C:
做什么应用的?

楼主:
做个WIFI调光,WIFI口没有多余的I/O口,只有个串口输出,,,所以找个这种转接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个WIFI调光,WIFI口没有多余的I/O口,只有个串口输出,,,所以找个这种转接的芯片,, ...

wifi的串口能当普通IO用的啊
输出个PWM波不是很简单?

楼主:
买别人的WIFI模组,没有办法改,如果实在不行就外加个单片机,串口和这个WIFI模块通信,然后在产生个PWM去驱动LED 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