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可穿戴10mA电流,究竟选DCDC还是LDO?

楼主(2022-04-06):
可穿戴设备,锂电池2.7-4.2V,容量为100mAh,系统负载电流为3-10mA之间,待机时系统电流在20-50μA之间(传感器和MCU)。

请问各位:
1.在待机时长和工作时长都考虑的情况下,选择LDO还是DCDC,假设他们的静态电流都是2μA。

2.系统工作电压应该设置在多少?可以同时兼顾最大待机和使用时长。
芯片和传感器工作电压在2.1V-3V之间。自己切换过电压尝试,工作电压为2.75V时,比2.1V的电流会大一些,可能是自己设备精度问题,同样情况下,大的比例在10%-20%之间,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备注:不需要考虑输出电源的质量和成本。

非常感谢!

网友A:
锂电池用不到2.7V吧,我记得3.2以下几乎就没多少电了,深度过放会影响电池寿命。
用我觉得用2.8V输出的LDO比较合适,要考虑峰值电流,微功耗LDO一般放电电流比较低。

网友B:
用LDO吧,静态电流2uA,10mA时压降可达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