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BB电容、独石电容,频率特性更好、介质损失小、响应范...

楼主(2022-04-06):
hz, rc

CBB电容、独石电容,频率特性更好介质损失小响应范围宽绝缘阻抗高、无极性

但是这两种电容容值都达不到100uF,针对低频的信号,比如要用大容值的电容(原理大致是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

1.如果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加一个二极管是否可以实现无极性?特性能赶上独石电容或者CBB电容不?

2.要过2-100Hz的信号,要用多大容值的电容?如何计算?F=1/2πRC?貌似R也是未知啊,两个未知数,一元一次方程解不出来啊

楼主:
发这个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啊

网友A:
楼主,基础知识哦。一般先确定R,再计算C,比如R=100K,C=1uF,则 f=1/2piRC=1.6Hz,并不需要那么大的电容。

网友B:
围观了解一下,复习一下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础知识哦。一般先确定R,再计算C,比如R=100K,C=1uF,则 f=1/2piRC=1.6Hz,并不需要那么大的电容 ...

关键是输出没有R啊  算负载的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输出没有R啊  算负载的R?

至今没看到你的具体应用,所以不知道你说的R是啥,我以为是高通、低通滤波,或者隔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今没看到你的具体应用,所以不知道你说的R是啥,我以为是高通、低通滤波,或者隔直。 ...

R是负载 人体阻抗约等于50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