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和APP两个项目合并编译问题

楼主(2022-04-06):
按Bootloader GeneratorUser’s Guide中操作分别建立APP PROJECT 和BOOTLOAD PROJECT,且通过宏定义,将BOOTLOADER中的配置位注释掉,编译后错误为:error: unable to rename temporary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mcc.i-88103138' to output file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mcc.i': 'Permission denied'
1 error generated.
(908) exit status = 1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243: recipe for target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mcc.p1' failed
make[2]: ***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mcc.p1] Error 1
make[2]: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E:/mydoc/myProject/my_doc/20220316ForceTest/PRO/20220316TestForce16F18424/20220316TestForce16F18424.X'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91: recipe for target '.build-conf' faile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E:/mydoc/myProject/my_doc/20220316ForceTest/PRO/20220316TestForce16F18424/20220316TestForce16F18424.X'
nbproject/Makefile-impl.mk:39: recipe for target '.build-impl' failed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不知什么情况?请各路好汉帮助看看,MPLAB X5.5。不会贴图啊。

网友A:
没有玩过它的bootloader

网友B:
看不懂啊,
但是觉得两个不能一起编译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怎么combine BL和APP的。要在APP项目里先设置好codeoffset,然后在APP项目属性窗口里选“Loading”,再点“Add Loadable Project”把BL项目添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怎么combine BL和APP的。要在APP项目里先设置好codeoffset,然后在APP项目属性窗口里选“Loading ...

是啊,按《Bootloader GeneratorUser’s Guide》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啊,
但是觉得两个不能一起编译

MPLAB X 有时的错误提示实在是不知所云。

网友D:
没有这样玩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MPLAB X 有时的错误提示实在是不知所云。

或许,这就是开发的乐趣

网友E:
我没看明白呀

网友F:
没用过bootloader 啊

网友G:
如何进行合并的呢

网友H:
这个报错信息有些难以定位

网友I:
这两个可以合并吗

网友J:
前期工作都需要如何做呢